tello怎么这么脑残,开机后但不飞行,一会就提示过热要关机

楼主(2021-03-15):
反而飞行的时候不会这样提示。

为何开机但不飞行,会这么大功耗?由于没有飞行,估计这么大功耗散热就不行了,一会就过热。

网友A:
这个可能是目前的bug, 估计他们晚点会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目前的bug, 估计他们晚点会修复。

这台机器2018年的,如果能修正,早就修正了。

网友B:
因为用了Intel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用了Intel的CPU……

哈哈!!

网友:
是不是飞行的时候有风来降温啊

网友:
特洛的确是用了intel的cpu.....,可能cpu发热大,要靠起飞后的风量来散热

网友C:
我最早只飞了一两下,没有长时间开机放在那里不飞,所以一直没有发现还有这个BUG存在。

网友:
是不是飞行的时候有风,散热好些,没风温度过高就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早只飞了一两下,没有长时间开机放在那里不飞,所以一直没有发现还有这个BUG存在。 ...

我因为使用红米8A手机,无法连接小鸡遥控器,才发现这个问题。

不起飞,应该很低功耗才对的。这货估计不起飞的功耗 ,跟起飞一样大

网友:
这么大的功耗当暖宝,说不准是给电池加热的

网友C:
图传有热量很正常,但是发热至关机就说不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有热量很正常,但是发热至关机就说不过去了。

飞行的时候不会,因为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