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mi 8A的tello APP死活连接不上小鸡遥控器,能解决吗?

楼主(2021-03-15):
红米8A的蓝牙,在安卓层面,已经可以跟小鸡遥控器配对。

但Tello APP 内,进入蓝牙配置,总是无法出现小鸡遥控器。

同样的操作,三星note10 连接非常稳定快速。

注:红米8A可以正常使用WiFi操控tello。

由于我的三星note10 使用了一个非常笨重的外壳,无法安装到小鸡遥控器上,只能拿出一台没用的手机。

网友A:
看样子app的蓝牙权限没给,你到应用程序设置 权限 找找蓝牙是不是没开。android 10很淡疼,权限太严格了,都能赶上ios了,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怎样在桌面创建快捷方式,只有几个app能成功创建。

网友:
安卓开蓝牙还要位置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app的蓝牙权限没给,你到应用程序设置 权限 找找蓝牙是不是没开。android 10很淡疼,权限太严格了, ...

1。红米8A是基于安卓9。

2。tello应用管理里我已经允许了所有权限,包括打开和关闭蓝牙。

3蓝牙应用管理里,权限相关的通知已经全部打开,联网控制的“数据”选项已经打开。

还是不行。

楼主:
三星note10 随便就能成功。

tello里打开蓝牙连接设置,就会看到小鸡遥控器。

网友B:
先把手机安卓层面的蓝牙和遥控器解绑,然后再去App里搜索,不然在App里搜索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手机安卓层面的蓝牙和遥控器解绑,然后再去App里搜索,不然在App里搜索不到。 ...

不会啊。我的三星note10,就是安卓层面已经跟遥控器配对。

认真测试了一下,无论安卓层面是否配对,都不影响telloApp 连接小鸡。

楼主:
我回公司找到一台老掉牙的三星note3, 安卓5的。

很轻松就连接上了小鸡遥控器。测试了一下,操控没有任何延时,图像也正常。

红米就不再折腾了。

上次我们的短信App,在红米的机器上也是痛不欲生,换了三星马上正常了。

小米的手机兼容性大大的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啊。我的三星note10,就是安卓层面已经跟遥控器配对。

我们的蓝牙设备在适配三星手机的时候是需要先和手机自带的蓝牙解绑,然后才能从APP中搜索到设备。不然死活搜索不到,当时人力有限没深究原因,这事儿就交给客服当统一话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蓝牙设备在适配三星手机的时候是需要先和手机自带的蓝牙解绑,然后才能从APP中搜索到设备。不然死 ...

我测试了,note10 无所谓,都不会出问题。

note3 如果不解绑,App里会看到两个小鸡遥控器,而且名称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