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网络复制做PCB拼板元件标号出现下标怎么办

楼主(2021-03-15):
用某字母软件画了个PCB,板子小,寻思拼一下板,4个一拼,方法是将原来的板子全部选中,然后复制,然后带网络粘贴,复制了3份,

费了好大功夫,终于完成了拼板,

现在投单后,突然发现,标号都出现了下表,也就是本来应该是R1,现在被复制出来的板子都成了:R1_1,R1_1_1,R1_1_1_1,如下图所示:

疑问:

1. 生产出来的板子,是不是丝印也是带下标的?

2. 如何做才不出现下标?

网友A:
用特殊复制功能

网友:
Paste Special --  Duplicate Designator

网友B:
每次看到这种全是过孔的板子我就头皮发麻 ,,, 还有就是这种板子批量时PCB厂家真的没意见吗?为啥我连割个槽都要多收钱?

网友C:
用edit菜单的特殊粘贴功能,选择保持零件序号。或者新建PCB使用拼板功能。另外过孔建议不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特殊复制功能

选择特殊粘贴里面的“重复位号”,这样粘贴过来就没有下标了;

但是,复制出来的,怎么打的过孔,都变成了十字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edit菜单的特殊粘贴功能,选择保持零件序号。或者新建PCB使用拼板功能。另外过孔建议不开窗。 ...

帮我看下,复制出来的过孔变成十字连接

网友:
看着像合宙的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看下,复制出来的过孔变成十字连接

当然还要勾“保持网络名称”

网友D:
字母软件自带的拼板菜单功能很简单好用啊,源文件变化了拼板文件也自动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字母软件自带的拼板菜单功能很简单好用啊,源文件变化了拼板文件也自动更新。 ...

看来,我得研究下自带的拼板功能;

对于拼板的认识,我还停留在十年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得研究下自带的拼板功能;

对于拼板的认识,我还停留在十年前

很简单的,直接选源文件,几行几列,板间隙;放置就完事了;放完用外形框画工艺边等;这样源PCB更新后,拼板文件也自动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看到这种全是过孔的板子我就头皮发麻 ,,, 还有就是这种板子批量时PCB厂家真的没意见吗?为啥我连割 ...

割个槽,JLC 要多收10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