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使用tello在家里玩穿越,发现挺难的,主要是飞起来看不到地面

楼主(2021-03-15):
加了一个13克重的全保护罩。怎么摔都不怕了。

发现几个问题:

1。2个电池太少。准备增加到4个。不够再增加。

2。飞行的时候,墙壁上可能没有什么标记,路面又看不到,导致飞行困难。

我看到有人DIY了这个俯视角度的小配件,不知道哪里有卖。上面的咸鱼链接已经失效。

这货飞起来还是挺稳的,很有乐趣。玩熟了,以后可以回到小孩房间监督睡觉情况了。

网友:
可能小孩睡着了被你吵醒!

网友:
监督小孩睡觉的话,遥控气球鲨鱼挺适合。

网友A:
四轴固定翼这个噪音睡着了可能都能被吵醒

网友B:
晕,原来是这个用来做穿越
我上两年买来都是当玩具给小孩试飞下
不过挺难移动的,后面都是吃灰多
老大这个型号不会是升级版吧,我看外形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固定翼这个噪音睡着了可能都能被吵醒

噪音不大。

楼主:
下单了一个管家,2个电池。

这样我就有4个电池。1个机器上充电,3个放管家里面充。

这货很有可玩性,到时如果有必要,每个小孩一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原来是这个用来做穿越
我上两年买来都是当玩具给小孩试飞下
不过挺难移动的,后面都是吃灰多

根据摄像头,搬到你的正前方。这样左右前后方向就非常直观,新手都可以飞行。

网友C:
貌似有个大疆飞行模拟软件,多练练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有个大疆飞行模拟软件,多练练试试吧

我加了整体防护罩,摔不坏,直接玩真机不更爽?

网友:
起飞后要看前方,看下面更找不到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