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的系统一键升级功能就是个鸡肋,把很多软件都搞废了

楼主(2021-03-15):
原系统是win10 1909,在设置里面看到可以直接升级win10 20H2,以为问题不大,就直接点了升级。
接着两天,惨剧就发生了,很多工具软件开始异常。

基于.NET4.6的一个小工具,以前1秒内就能开起来,现在要5秒钟,重启又开机好几次都还是异常,看CPU并没有占用过多。折腾不清楚了,直接关机了,过了一天它自己居然就正常了。

然后cantest的软件,一直用的好好的,升级后经常收不到消息了,把它卸载重装后正常了。

最恼火的是,nice label 2017标签打印软件,更换系统后的前2天都是正常的,结果第三天,一打开电脑就蓝屏。尝试重装软件/升级显卡驱动,也没有任何改善。蓝屏依旧。

--------------------------分割线---------------------------------

最后,我只能重装系统了,安装的还是新的win10 20H2,上述问题都不存在了。

---------------------------总结-----------------------------------

升级系统还是自己重装吧,微软的一键升级太不靠谱了。

网友:
打印机蓝屏那个好像最近还没解决,只是有个临时的方案

网友A:
升级后我只发现vmware无法运行虚拟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后我只发现vmware无法运行虚拟机了

其他软件我都没试,因为这几天没用到。

就这几个用到了,结果都异常了。

因为标签打印软件,每天需要用,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B:
打开regedit,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wuauserv,直接删了,然后自动更新就彻底屏蔽了。

网友:
还在坚持win7-64,继续坚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regedit,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wuauserv,直接删了,然后自动 ...

系统自动更新也会关掉吗?

网友:
我也是,最近升级后HDMI外接显示器没用了,升级显卡驱动后重启又有用了

网友:
鸡肋:感觉有被冒犯。

网友:
一直保持最新,杠杠的。

网友:
win10从前几年开始,一升级就有各种软件水土不服,过一阵再升级又可能恢复正常。。

有次爱普生还官网发了官方通知,卸载某个系统补丁即可恢复打印。

虚拟机常备常香。

网友:
我昨天升级了最新软件,把我的pads搞坏了,还有BUS Hound也没了,我版本回退了,还是没用,最后还是重装了这俩个软件

网友:
你这样一说,我也是发现用的VS2010比以前慢了许多,这两天还经常卡死。
不知道和Win10升级有没有关系!

网友:
我ltsc前两天升级后直接系统都启动不了,卸载了更新才能启动。

楼主:
刷抖音刷到蓝屏的解决方案:

网友:
KB5000802补丁更新后USB也可能无法使用,蓝牙驱动也不正常,倒是没出现过蓝屏。当时就是立即卸载最新质量更新补丁就恢复了。

网友:
我用的论坛里推荐的联想的一款软件,把win10的自动更新屏蔽掉了,世界都清净了

网友C:
我还碰到过升级后无法休眠的,休眠后立即自动唤醒。然后按网上搜出的各种改注册表没卵用。重装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碰到过升级后无法休眠的,休眠后立即自动唤醒。然后按网上搜出的各种改注册表没卵用。重装才好{:sweat: ...

ios和安卓一键升级完成后,会进行软件重新适配。

windows怕是这辈子都做不到了。

网友:
重装系统的话软件还要重装一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