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58NVG2S5H,这种flash要用什么编程器才能烧录,请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21-03-16):
我想在线刷这个flash芯片里的程序,但是板上的测试触点没有引出全部IO,只用这几个IO能刷吗?
另外,这种flash要用哪种编程器编程,请大家推荐一下,我找了几款都没这种型号

网友:
找elnec 试试,不行给他们发邮件,让他们支持这种
现在支持 TC58NVG2S3 了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A:
elnec支持的是TC58NVG2S0HBAI6,没有S5的,凯侠官网也没找到S5的规格书.
国产西尔特、浦洛都只有TC58NVG2S0HBAI4,FBGA6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nec支持的是TC58NVG2S0HBAI6,没有S5的,凯侠官网也没找到S5的规格书.
国产西尔特、浦洛都只有TC58NVG2S0 ...

是啊,我也发现找不到S5的规格书,这个S0和S5到底是什么区别,您了解吗?

网友:
下个 elnec软件看一下

网友:
就是传统nand flash接口,这种接口编程器很贵且需要对应型号才能编程。希尔特做这种编程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