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7177高精度电导率测试方案分享

楼主(2021-03-16):
参考方案:ADI官方 CN-0359 全自动高性能电导率测量系统官方的东西还是很给力的 研习了一段时间 了解了大概原理后 就直接开整了 除了AD部分、DA驱动部分和电源部分有改动 成本蛮高的 但是精度稳定度也杠杠的
其他电路都是照搬过来用 中间也遇到了不少问题 分享给坛友 避免踩坑 电路稳定度未加任何数据处理滤波情况下 可以到0.0000X uS/cm  第五位小数波动1-3个字
由于板子上功能较多(高精度电导率、高精度Pt100测温、压力测量、三极管加热PID闭环、5路步进电机、高精度稳定度250mA电流源、MOS管开关) 只分享些核心的 简明扼要即可

废话说多了 上正题
电导率测量其实本质上算是个“高精度电阻测试仪” 测量电阻值可以从mΩ级别测到几十MΩ 用电阻可替代电导池测试 1MΩ 对应1uS/cm 1Ω 对应1S/cm后面有几张测试数据图(精度不高的是因为0.1%电阻 有的没到货 用的1%的)
步进电机驱动蠕动泵将液体输送到电导池  用三极管给电导池PID加热 Pt100闭环 对电导池温度补偿
DA输出可调电压放大 再反向 正负电压驱动电导池 防止极化 通过电导池(电阻)通过PWM切换充放电(需要同步 并且有延时 否则会有尖脉冲 官方也犯过这个错误 所以程序有两个版本)
(还有一个坑就是AD8253芯片使用官方±15V情况下 发热严重 烫手  我把电压实际使用降到了±10V)
一路测量电压 一路测量电流 同步一定要同步获取两个数值折算出电导率
详细计算公式和原理详见 CN-0359 文档

电导率电路

AD采集电路

Pt100+压力采集

加热电路 根据三极管调整2k电阻值

测试数据
电压档位mV 电流档位mV  两路增益 电导率 折算阻值

PID调节温度

PCB图

网友A:
顶一下,楼主每次分享的作品用料都相当大方,两片AD7177,一片AD7124...,够壕,我们交个朋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楼主每次分享的作品用料都相当大方,两片AD7177,一片AD7124...,够壕,我们交个朋友吧 ...

不是批量的东西 不在乎成本 搞就行了 这样保守点 不然很有可能第一次钱都白花了
里面很多料除了AD7177 其他东西也都比较贵2片AD5541 DAC芯片  3片ADR4530基准 2个金升阳模块 各种高精密的运放 还有电导率、电机那部分的 只是材料成本一千块钱 打不住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批量的东西 不在乎成本 搞就行了 这样保守点 不然很有可能第一次钱都白花了
里面很多料除了A ...

看了一下,好像AD7176-2的pin脚和AD7177是一样的,AD7176-2价格便宜二三十,采样率能到250K,不知道慢速情况精度是否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好像AD7176-2的pin脚和AD7177是一样的,AD7176-2价格便宜二三十,采样率能到250K,不知道慢速 ...

ad7172 7175 7176都用过 差不多一个等级 高不了太多 特别是慢速几乎一样

网友B:
硬件成本太高,我们公司电导率产品卖了十几年,100多元成本

网友C:
你产品说明吗?最近在寻电导率产品不知道咋选,成本比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产品说明吗?最近在寻电导率产品不知道咋选,成本比较重要

想成本低也简单 AD换下 所有运放都换下 量程范围固定一下 可编程增益运放也换了  成本直接就下来了 估计一二百都可以的 不过小数点精确不到那么高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成本太高,我们公司电导率产品卖了十几年,100多元成本

公司准备用一款测量饱和食盐水的电导率的模块   成本不太在乎 不知道有合适的方案没

网友:
ADI CN-0359 方案仅用于演示,一是成本太高,第二有致命缺陷,不宜盲目模仿

网友:
我们的成熟产品成本也不低,也近千元了,不过精度很高,电导率范围0-20ms/cm,精度可以做到+/-0.001ms/cm

网友:
前期参考CN-0359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批量做产品都是成本为王,你这器件用的豪出天际了都 ,,,,,,

网友:
我也研究过这个方案,后来觉得量程没必要做到那么大。
所以最后选择了它的兄弟方案 CN-0349

网友(2023-11-29):
我有这个电路的需求,方便的话联系一下我,谢谢,18629016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