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可以连上,但是忘记放哪儿了,怎么找到这个蓝牙设备呢?

楼主(2021-03-16):
用手机可以连上这个蓝牙设备,但是忘记放在什么地方了。有什么工具可以帮助找到这个设备呢?

好像没有检测蓝牙信号强度的手机app?不然可以测信号强度找设备?
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办法可以帮助找到这个蓝牙设备么?
翻箱倒柜找了好一会儿了,还是没有找到,怎么找到这个设备呢?大家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么?你们怎么找到蓝牙设备的

网友:
是个什么设备?如果BLE的话用测试APP可以显示信号强度值(比如nRF Connect),绝对值越小距离越接近

网友:
被狗吞了,再狗肚子里

网友A:
自己走动,看在哪就断开了,画个圈,大概就在圈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走动,看在哪就断开了,画个圈,大概就在圈里面

你这方法试过,没用,基本上都能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方法试过,没用,基本上都能连的

尝试与蓝牙设备通信,然后找个 AM 收音机全屋作法,再不行请个道士用罗盘勘测下

网友C:
手机放到铁碗里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放到铁碗里试试

思路清奇 是个好办法 ,让铁碗缩短蓝牙传输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与蓝牙设备通信,然后找个 AM 收音机全屋作法,再不行请个道士用罗盘勘测下 ...

AM 收音机和蓝牙用的明显不是一个频段

网友:
随便一个BLE调试工具都有信号强度呀。多试几次,应该能判断大概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放到铁碗里试试

这操作太高大,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AM 收音机和蓝牙用的明显不是一个频段

检测的不是 2.4G 信号,而是通信过程中包切换 / 调频产生的电磁干扰,这些频谱非常宽。

找到个没台有雪花噪音的位置,实测小米手环 50cm 内 AM 都有反应。
找没台的频段,是为了使 AGC 影响降到最低。

网友:
1. 不要连接该设备
2. 手机下载一个BLE扫描设备,
3. 打开APP 看那个设备的广播RSSI强度,强度和距离有关系
接下来,就是靠智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的不是 2.4G 信号,而是通信过程中包切换 / 调频产生的电磁干扰,这些频谱非常宽。

找到个没台有雪 ...

你真用AM找过蓝牙设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用AM找过蓝牙设备么

说来你可能不信,AM 可以用来调试盖革计的

网友:
前几天我的一个手环掉床下去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后来设置一个闹钟就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方法试过,没用,基本上都能连的

你这蓝牙连接范围还挺大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操作太高大,看不懂

这个办法其实不错啊,铁皮会影响手机的蓝牙信号,造成信号衰减 ,这样蓝牙通信的距离缩短了,拿着信号衰减的手机屋里走动,能搜索到那就在附近了

网友:
什么都不要,断开连接
然后扫描蓝牙,边走动看RSSI(信号强度)值,变小就越近
扫描停止再启动扫描,重复上面动作

网友:
有手机蓝牙调试软件可以看到信号强度的

ps内容,添加附件。未压缩,去掉.rar后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