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防水剂“黑豹” 哪一个最正宗?国内买东西简直要自己做侦探

楼主(2021-03-16):
深圳新黑豹公司,拥有“黑豹”商标。

但深圳黑豹公司,拥有“黑豹”公司名。

按我猜想,估计是合伙人拆伙了,出走的人重新注册“新黑豹公司”,但也带走了“黑豹”商标(“黑豹”这个商标应该是出走人的名字注册的)。

所以,东西应该仍然是原来的“深圳黑豹公司” 正宗。

我的猜想对吗?

网友A:
也不一定啊,说不定原来生产黑豹的公司名称不叫黑豹,但注册了商标。
后来有人注册了黑豹公司,原来的公司一看不行啊,我才是正宗是黑豹,就给改成了新黑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啊,说不定原来生产黑豹的公司名称不叫黑豹,但注册了商标。
后来有人注册了黑豹公司,原来的公司 ...

也有可能原来的黑豹公司,不生产防水剂的。

看到黑豹防水剂好卖眼红。

这样看来,“深圳新黑豹公司”的才正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原来的黑豹公司,不生产防水剂的。

看到黑豹防水剂好卖眼红。

看了下天眼查的信息,新黑豹成立早了8年,两家打了几次官司,新黑豹都是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天眼查的信息,新黑豹成立早了8年,两家打了几次官司,新黑豹都是赢了

奇怪,新黑豹怎么可能比黑豹还早8年成立?!

网友:
知乎百度都说“新黑豹公司”生产的“黑豹”是正宗的

楼主:
铁证来了:

深圳市建材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只有50万元,成立于2008年。另外还有2家“黑豹”公司打擦边球。

你买的深圳市新黑豹建材有限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成立于2001年。

结论:深圳市新黑豹建材有限公司的“黑豹”才是正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新黑豹怎么可能比黑豹还早8年成立?!

晚成立的黑豹官司还侵犯了其他公司防水材料商标,打官司终审输了,还往最高院申诉,也是个爱折腾的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成立的黑豹官司还侵犯了其他公司防水材料商标,打官司终审输了,还往最高院申诉,也是个爱折腾的公司。 ...

跟其它官司输了的截图给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其它官司输了的截图给我,谢谢。

网友C(2021-04-25):
官方网站上看起来也是新黑豹公司正规些。资料更直实。还有深圳一些政府部门会议照片。   最近也可能会做装修。想不明白,那些东方雨虹,汉高。不是更大牌更有名吗。为什么一定选黑豹,他有什么绝招吗

网友:
问题来了,金黑豹,到底是什么颜色的豹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网站上看起来也是新黑豹公司正规些。资料更直实。还有深圳一些政府部门会议照片。   最近也可能会做装 ...

你以为汉高就能买到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以为汉高就能买到正品?!

找官网经销商,应该假货可能比较小。经常买些冷门东西都是这么干。  确实这东西难辩真假,不小心买到假的还比较坑人那种。最近我也要改窗户和卫生间。防水肯定要重做。准备自己买材料。免得被安装小工的劣质货坑。之前老家房顶漏水请了个河南专门房顶漏水的。卵用没有 用的沥清。一年半就漏了。800块打水飘了。最后自己网上买的防水胶,先刷胶,三遍。再上卷材。再刷胶。效果杠杠的。三年了 。暂时还没漏。老房子是预制板。漏的时候超大的水。

网友:
图片一金黑豹王绝对假的,首先名字打擦边球。桶的质量看起来薄些。最假的是外面那个吸塑包装。见过不少包装。用吸塑包装的根本是比较次一等的,

网友D:
两个平房的房顶连接处, 因为不同时间施工,水泥标号也不同,受热胀冷缩影响,结合缝部位总是开裂漏水,用水泥泥浆灌注,沥青处理也都无济于事.
ps:
水泥泥浆,受风吹,日晒,雨淋,很快就分离了, 且水泥本身质量也不行,有粉末化脆化问题;
沥青灌注处理,过不了一年两年的,就沥青老化,结合缝就开裂不严实了,一下雨跟没有沥青一个样.

比较好的处理办法是啥呢?

之前在淘宝关注过 聚氨酯喷剂,目前还在观望没下手,莫老大正好发帖子,就一起发出来讨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两个平房的房顶连接处, 因为不同时间施工,水泥标号也不同,受热胀冷缩影响,结合缝部位总是开裂漏水,用 ...

就买正品黑豹,一比一对水泥浆。先把缝里粉了的水泥灰全挖掉。然后灌好水泥浆,二小时后铺无纺布网,再横刷一遍。再等两小时后再把整个漏的地方刷一遍。再铺防水卷材。最好在热天施工。我就是这么干的。三年了一点都不漏。最近还上去看过  一点都没有起翘,开裂。比请小工做的强到哪里去了。当然漏水不光要查有缝的地方。没缝的地方外墙也有可能是漏水点。这玩艺没有技术含量。买好的材料。清洗干净多刷几遍就行。不要用沥清 。卵用都没有。糊再多都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买正品黑豹,一比一对水泥浆。先把缝里粉了的水泥灰全挖掉。然后灌好水泥浆,二小时后铺无纺布网,再横 ...

再进一步跟你讨论下,我想抽个时间准备整整.

1. 黑豹调和的水泥浆,中间不掺杂细沙是吗?
2. 你使用的是啥样的防水卷材?
3. 你的黑豹是淘宝买的? 如老大所说,怎么能搞到正品黑豹?
4.  想在裂缝上面,构建一个防晒网,减缓老化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以为汉高就能买到正品?!

比如雨虹 京东自营能买不?也不放心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再进一步跟你讨论下,我想抽个时间准备整整.

1. 黑豹调和的水泥浆,中间不掺杂细沙是吗?

我三年前用的其它杂牌货,本地商店买的。防水卷材也不是品牌。也是杂牌。但是比用沥清好无数倍。铺上三年了没有一点起翘裂开 。我觉得管七八年没有问题 。也不用遮起来。一直风吹日晒的没问题的。只是看到站长讨论防水问题才发现还有品牌的材料。想当然认为应该比我以前用的好。正品材料应该是15到20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三年前用的其它杂牌货,本地商店买的。防水卷材也不是品牌。也是杂牌。但是比用沥清好无数倍。铺上三年 ...

我是把楼上整个漏水的天沟全刷了一遍  我那老楼房是用的预质板的。漏水裂缝八米多长。水泥也有脱落的 。我全刷了一遍

楼主(2021-09-03):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家居装修

网友E:
整个极端点的,直接0.5mm的304不锈钢板满铺满焊,做个外罩罩在屋顶,保证房子塌了也不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个极端点的,直接0.5mm的304不锈钢板满铺满焊,做个外罩罩在屋顶,保证房子塌了也不漏 ...

厨房厕所漏水到楼下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厨房厕所漏水到楼下怎么办?

卫生间渗漏水情况就很复杂了
1.内埋管道接头渗水,只能敲瓷砖重做。
2.房子沉降有裂缝,导致地面防水层破裂,淋浴房地面水从瓷砖缝隙渗下去穿透防水层到楼下,简单点就是清理瓷砖缝隙,刷涂隐形防水胶,刷涂2遍应该至少可以保3年不漏,复杂点就是用万用宝或是角磨机带切割片切开瓷砖缝,重新用美缝胶填缝。
厨房一般就2个下水口,只要不是下水倒灌到满屋水,漏水还没见过。

网友:
现在淘宝上都有整体淋浴房出售了,如果我再次装修,我会尽量使用这种成品的,不怕房屋沉降裂缝,用旧了或是不满意了可以随时拆除更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卫生间渗漏水情况就很复杂了
1.内埋管道接头渗水,只能敲瓷砖重做。
2.房子沉降有裂缝,导致地面防水层破 ...

内埋管道漏了也在防水层上就没事,而且排水排污管道都一根管直接通到楼下,瓷砖下的砂浆和楼板里都是整根的没接头。瓷砖上的漏了只会从地漏流走。有接头的只有供水的冷水和热水管,打压确认不漏后一般也不会这么容易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内埋管道漏了也在防水层上就没事,而且排水排污管道都一根管直接通到楼下,瓷砖下的砂浆和楼板里都是整根 ...

只要漏了,不管在不在防水层上都有事,在防水层上,防水层成了个大水盆,和卫生间相邻的房间墙壁下沿都会发潮起霉掉皮。

网友:
墙内的接头漏了,渗水会一直往下走(反正卫生间内瓷砖你也看不出来),最后的结果也是要么自家和卫生间相邻房间墙潮起霉掉皮,要么楼下渗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要漏了,不管在不在防水层上都有事,在防水层上,防水层成了个大水盆,和卫生间相邻的房间墙壁下沿都会 ...

不会,卫生间墙上有2米高防水层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会,卫生间墙上有2米高防水层

我处理过的几套房子卫生间防水只有十几公分高,都是十几年前的房子,还没见过防水层做2米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处理过的几套房子卫生间防水只有十几公分高,都是十几年前的房子,还没见过防水层做2米高的。

厕所是作为沐浴间,的确要做到2米高,否则另外一边墙壁可能会发霉。

墙壁的防水级别不用太高,我估计水泥+纤维布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厕所是作为沐浴间,的确要做到2米高,否则另外一边墙壁可能会发霉。

墙壁的防水级别不用太高,我估计水 ...

为什么不研究下聚脲,就是刷西瓜上,掉地刷不坏那个。知乎上有人推广这个方案,说起来像个终极方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研究下聚脲,就是刷西瓜上,掉地刷不坏那个。知乎上有人推广这个方案,说起来像个终极方案。 ...

聚脲在抖音里面吹的天花乱坠,但是现实中没有见到有人用过,也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去年家里楼顶漏水,问了几个做防水工程的施工队,要么没听说过聚脲,要么说聚脲根本不行。最后还是采取常规做法,使用火烤SBS卷材。目前来看,效果不错。不过,这东西寿命有限,大约每过五年就要重新搞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H:
聚脲在抖音里面吹的天花乱坠,但是现实中没有见到有人用过,也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去年家里楼顶漏水,问 ...

工程上确实很多用的,主要是是否货真价实,我们这边有个隧道因为腐败,聚脲偷工减料导致漏水。最主要是聚脲成本高,传统施工队没接触过。

网友I:
我看到小区工地上,统一用聚氨酯做防水,坛里有人了解这种材料的特性不? 给大家科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到小区工地上,统一用聚氨酯做防水,坛里有人了解这种材料的特性不? 给大家科普下 ...

有图片吗?看看品牌和商品名称。

网友:
2018年见到的, 品牌没细看。 只记得是聚氨酯(当时查了下聚氨酯的特性,记忆深刻的一点是抗老化)

网友:
我卫生间的都裂了。
包头说了一堆理由,我就一句,开发商的放着几年了,都没有裂。

网友(2022-02-16):
我是直接用太阳能电池做了个防水的屋顶,解决漏雨,能隔热,还能并网发电。

网友:
老家亲测

有裂缝,3mm以内,就买聚氨酯防水涂料,要实体店买,灰色的,不要黑色的,黑色好多就是改性沥青,根本不是聚氨酯

然后买聚酯纱网,类似丝绸的那张,比丝绸厚实

先用钢丝球,钢丝刷,把裂缝刷一遍,在吹干净,刷一层聚氨酯,铺一层聚酯纱网,再刷一层。这个耐候性还可以3年暴晒没问题,比改性沥青强多了

还有一种是铝箔背面带胶的,也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