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是否有办法不掀开盖子开机?

楼主(2021-03-16):
一直吃灰的笔记本想拿来当台式机主机用,但开机打开盖子太麻烦

网友:
焊出来开关线,然后把电源管理睡眠按钮设成无操作。

网友:
BIOS设置上电开机。

网友:
win10可以设置盖着还是开着机的

网友A:
直接掰掉

网友:
系统电源选项有个选择“关闭盖子”的功能,选不操作,就可以合着盖子后也正常使用

网友:
安卓手机也有Wake On Lan的应用来实现唤醒计算机,有线网络通常是支持的,无线网络没试过;
注意BIOS(UEFI)里的WOL功能是AC Only(市电)有效还是AC and Battery。

网友:
不开盖怎么按电源按键,还是通电就开机,连电池也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掰掉

这个确实最简单了,还是不要那么暴力找修笔记本的给拆掉屏幕就当费用了。动手能力强可以边缘打孔(可以买孔状dip芯片插座拆出圆形插孔在笔记本打孔位置插进去做个插座)然后买一个网吧台式机桌面开关,把开关机线穿进去并联在笔记本开机按钮处,usb插在笔记本上。如果这不完美,那么可以利用笔记本vga或者耳机耳麦接口,选择一个空的引脚或者割断一个不用的信号比如重复的接地。耳机接口可以放弃切断耳麦信号,然后把内部开机信号飞线过去,这样就完美无痕了。然后外部买一个vga插头与桌面开关机面板接起来。标准手机带麦耳机本来就有短路麦信号的接听按钮,这样插耳机就能用,如果不想识别为耳机,那就切掉耳机前面两段就可以不切换了。

ps,增加耳麦方案,其它未改

网友:
定时开机、通电开机、网络唤醒

网友:
我平时用MACBOOK不关机,会自动睡眠,只要插有AC电,不开盖按一下2.4G键盘的任意键就自动唤醒了。WIN笔电应该也可以,只是可能比较耗电一些。一直这样在用

网友B:
2楼正解。
话说设计合理的商务本,开关位置都是有考虑的。
家里有台惠普的2760P,电源开关在侧面,无需打开屏幕
现在的工作电脑,惠普830G5,对应的扩展坞上有额外的电源开关,电脑摁在扩展坞上,按扩展坞的开关就能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
话说设计合理的商务本,开关位置都是有考虑的。
家里有台惠普的2760P,电源开关在侧面,无需打开 ...

联想小新pro 这类机器,电源开关设置在右侧面,感觉是挺好的设计。

网友:
加个扩展坞就可以啊,扩展坞接口丰富, 我笔记本常年不开盖,电源开关按扩展坞上面的按键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口唤醒  ac68u 路由器适合你

网友:
扩展坞可以实现

网友:
3楼才是正解

网友:
屏幕拆掉就好,最简单的方法是拿菜刀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