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4个有感foc的测试视频吧。大神多指点。

楼主(2021-03-17):
从论坛里得知foc这种东西,到出来能用的驱动,断断续续有两年的时间吧。
手艺不行就得靠堆时间了。好在效果满足需求。
过程就是靠大把的时间东拼西凑加测试,把能找到的foc的东西都拿来看。
有4个视频。都是带载的。两个速度(10度/秒是我的实际需求,1度/秒那个凑和看了,实际需求用不到),两个位置跟随。
电机淘宝来的,大概50mm的直径。
负载是这个电机,重量120多克,力臂10cm,见下图:

视频附件(不会压缩,都是原版的,限制于大小,分两个压缩包):

网友A:
用手推動,要紋絲不動才可以,你這個差的有點遠。

网友B:
回下楼主,因为是vip级别,加不了好友了,就在论坛聊吧。

要做低速,可以参看上面dukelec大师的帖子里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下楼主,因为是vip级别,加不了好友了,就在论坛聊吧。

要做低速,可以参看上面dukelec大师的帖子里的回 ...

借道问一下大师,有消除齿槽转矩的好方法吗? 我是想打算试试用算法来抵消齿槽转矩,还没腾下时间来试验。效果就是:上电后,不锁轴时,让电机轴变得很轻柔,手转起来感觉不到齿槽转矩的那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推動,要紋絲不動才可以,你這個差的有點遠。

是的,还差很多,只是勉强能用。市面上有控制的好的吗品牌吗,推荐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下楼主,因为是vip级别,加不了好友了,就在论坛聊吧。

要做低速,可以参看上面dukelec大师的帖子里的回 ...

有没有你觉得控制的还不错的伺服品牌?最好能容易买到的。
驱动电机一体的这种,低压无刷伺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还差很多,只是勉强能用。市面上有控制的好的吗品牌吗,推荐一下吧。 ...

你做的其實還有救,擺在眼前的問題是 PID 的參數沒調好,好好調一下參數先。(由內至外,逐環調參。)

沒有推薦的,我用的是自己的(我有放到我的小店,還沒準備好正式出售,淘寶 id 6394983017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其實還有救,擺在眼前的問題是 PID 的參數沒調好,好好調一下參數先。(由內至外,逐環調參。)

我再研究研究。你的控制器预计什么时间可以对外卖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借道问一下大师,有消除齿槽转矩的好方法吗? 我是想打算试试用算法来抵消齿槽转矩,还没腾下时间来试验 ...

看odrive的齿槽转矩补偿。其实就是先让电机锁定后慢慢旋转,记下每个位置的转矩值做成表格,然后用这个表格补偿控制环输出就可以了,效果很明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研究研究。你的控制器预计什么时间可以对外卖啊~

等我有空完善說明書、增加配套電機和編碼器的套餐,時間不好說,可能一個月左右吧,我是佛系賣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odrive的齿槽转矩补偿。其实就是先让电机锁定后慢慢旋转,记下每个位置的转矩值做成表格,然后用这个表 ...

谢谢指点,odrive的代码没研究过,只知道性能牛逼。

网友B:
看了视频,做得不错!
把跟随速度再加快点就好了,不会是用的ODRVE的锁相环位置、速度估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做得不错!
把跟随速度再加快点就好了,不会是用的ODRVE的锁相环位置、速度估算吧? ...

这个是有感的,编码器tle5012b啊。
跟随速度上不去了,快了会抖动。位置环只用了p,id都没有。理论基础差,我怕不稳定,没有尝试速度前馈,加速度前馈。滤波器也仅仅是一阶滤波。
odrive的锁相环还没太鼓捣明白。都是代码,看的头大。
-----------------------------
附件里有个论文,这个可行吗?
我看还有人用高频脉振电压注入。
知乎上的帖子:
https://zhuanlan.zhihu.com/p/271269368
想问下,这两种方式都可行么。
-------------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有感的,编码器tle5012b啊。
跟随速度上不去了,快了会抖动。位置环只用了p,id都没有。理论基础差 ...

位置环p控制,速度环和电流环pi控制,必须id=0控制!
这个是一环扣一环的,都要做好才行,越不过去的。

odrive你找他最早的版本看,就简单多了,现在的版本都是玩花活,把人迷惑。

高频注入没什么用,还是ti的fast更好。

推荐国外《控制系统设计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