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SOP8价格0.2左右的芯片

楼主(2021-03-17):
用来控制3个LED灯有规律的闪烁就行了,不需要接晶振的(一个晶振也是几毛钱),因为出货量大,利润小,需要控制IC在0.2左右,单次采购100K

必须SOP8封装的,不想让客户知道我们换IC了

楼主:
同样还需要一款QFP44的IC,也是用来控制三个LED灯,价格越便宜越好,只对封装价格有要求,其他无所谓

网友:
深圳市粤原点的好像2毛左右,某宝上看到的

网友A:
单片机?没有0.2左右的了,一年前空片可以1毛左右,甚至1毛以内。现在价格要两毛出头了。而且现在这种低端芯片基本拿不到货

网友B:
应广 PMS150G,一年前买的单价一毛,现在不知道

网友C:
辉芒微的FT60F011A就可以啦, SOP8封装的,0.21

网友D:
MCU 的价格 = 管脚数 * RMB0.15/PIN 较合理,低于这个价太多,是 市场欺负 MCU 公司, 高于这个价太多,是利润太高

网友E:
之前我们也有用一毛多的MCU,做一些简单的控制,资源还不错一路PWM,一个比较器,1K/OTP,64/RAM,一个定时器,5个半IO的.
供应商回复现在5毛钱以下的芯片,都直接停产了,可能不再投产了.晶元用来做更高一点的MCU了,还要排队.
一两毛的芯片,公司产品为了出货,只能换脚多的芯片一下子涨到7毛多.
谁有吃灰的STM8S005C6/48脚的吗,收500个.

网友:
估计是可以做的,就是利润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辉芒微的FT60F011A就可以啦, SOP8封装的,0.21

已经没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广 PMS150G,一年前买的单价一毛,现在不知道

现在0.25,而且要等一个多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没有0.2左右的了,一年前空片可以1毛左右,甚至1毛以内。现在价格要两毛出头了。而且现在这种低端 ...

还是有一些2毛出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有一些2毛出头的

方便留联系方式吗?我朋友公司是做低端芯片的,前几天好像说他有比较多的库存

网友:
最便宜的粤圆点的sop8的MCU,也要0.4含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我们也有用一毛多的MCU,做一些简单的控制,资源还不错一路PWM,一个比较器,1K/OTP,64/RAM,一个定时器,5个 ...

唉。原材料再涨估计封装都买不起了,更不用说晶圆了。

网友:
这价格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了。

网友:
九齐的,051系列的都可以

网友F:
年前刚做过一个单子,当时买的是0.105,现在应该会涨一点,但应该会在0.2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年前刚做过一个单子,当时买的是0.105,现在应该会涨一点,但应该会在0.2以内。 ...

兄弟,用的哪个型号 ?

网友:
锦园  封装  测试  等等繁琐工序   十几分钱的价格  居然还有盈利     不得了哦     可谓: 瓷器制造  天下无敌啦

网友:
MS80F0801A  淘宝0.21元, 我去年买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兄弟,用的哪个型号 ?

粤原点MS80F0801A 前一段时间买过0.22,好像货不足,你问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粤原点MS80F0801A 前一段时间买过0.22,好像货不足,你问问看.

谢谢兄弟 ,也缺货了

网友:
现在底端的这类芯片,除非你原来一直在用,能分到一些货外,其它都不用想,用五六毛钱的还有机会分点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MCU 的价格 = 管脚数 * RMB0.15/PIN 较合理,低于这个价太多,是 市场欺负 MCU 公司, 高于这个价太多,是 ...

这个报价方式比较新颖。但到这个价的不是大多,估计到一毛一个脚的,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报价方式比较新颖。但到这个价的不是大多,估计到一毛一个脚的,还差不多。 ...

这个是2021 测封大佬的 新政策啊
STC  还有很多低于 一毛一个脚的   老姚要哭了

网友I:
只要闪的话,不用mc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要闪的话,不用mcu了

有规律 ,有节奏的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用的哪个型号 ?

NY8A051F

如果可以,我也可以给你代开发,我这儿有仿真器烧写器,年前刚置办的。

网友:
先不说价格 就楼主的这个100K  现在基本很难采购到了。  现在芯片没有不缺的

网友:
楼主需求的目标,目前估计会在 2032 年应可以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用的哪个型号 ?

昨天问了下,昨天还有出货,具体价格不方便透露,但肯定完全符合你的要求。我没问100K的货期,如果我问了到最后若不买,不大合适。

网友:
OTP的基本都是这个价格。。我们公司用不少。

网友:
我们公司能供得上货,但是你这个价格 肯定没人能做  0.2只能买一个管脚

网友:
现在很困难了
晶圆值钱了

网友J:
楼主是做xx治疗仪,降血压治百病那种仪器的吗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做xx治疗仪,降血压治百病那种仪器的吗哈哈哈哈

跟我想法一样

网友:
能接受0.3元的话我有150K现货。

楼主:
并不是,别乱说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是,别乱说哈

有货!0.21¥可以联系我V:593947277

网友:
我有。
现在供不上这个数量。
有这个数量也优先出小单,单价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