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单总线通讯协议破解,求大神慧眼...

楼主(2021-03-17):
给国外某客户开发一个灯。这个灯受一个总控制器控制。
这个总控制器开发很多年了,相关的文档也丢了。
因为这个控制器不光控制了灯,还有很多其他的设备,重新开发不太可能。于是打算破解一下。

1.控制器和灯有三条线连接,1,VCC,2,GND,3,数据。
2.数据波形如图。
平时数据线上是一定频率的方波,定时发送控制数据,
3.目前对本人已知的协议进行了破解。没有对得上的,看看万能的坛友有知道这个是什么协议的吗?

网友A:
咋看上去这么眼熟?。。你按01短表示0,01长表示1,再加个0长1长作sync,看看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看上去这么眼熟?。。你按01短表示0,01长表示1,再加个0长1长作sync,看看什么东西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解析出来的数据是这样的
每行是一种假设。
结论是没有含义。

网友B:
这条灯也是你们自己做的吗?不是的话市面上单总线控制的灯条就那几个

网友:
去对下ws2812

网友:
用的什么芯片,破解芯片找到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解析出来的数据是这样的
每行是一种假设。
结论是没有含义。

你解的有毛病。最后一个明明是56,你变成了6c。看起来5a是帧头,fe 00 6c 00可能是指令,重复2次确认,然后是1字节数据。

网友C:
能放大一点看看细节吗,想看看高低电平的时间

网友:
有点像红外遥控器的帧格式

网友:
看到 5A A5 感觉有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条灯也是你们自己做的吗?不是的话市面上单总线控制的灯条就那几个

这个是户外的,属于特殊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放大一点看看细节吗,想看看高低电平的时间

信号部分 0.8ms , 0.2ms
方波部分 4ms

楼主:
这个是移位方式,对了一下协议,应该不是。

网友D:
感觉很像 红外 nec协议 的信号  你看1和0 和包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很像 红外 nec协议 的信号  你看1和0 和包头

尝试过 解码,,得不到有效的信息。。

看来得写一个程序  来尝试一下。。

网友:
如果每次发的数据都一样 这还是比较容易的,说明不加密

网友(2023-01-29):
引用 楼主:
信号部分 0.8ms , 0.2ms
方波部分 4ms

这个速率很低啊,不过长距离比较稳定一点,有没有这种速率比较低的单线RGB调光芯片?我不需要快速变化调光,天微的TM180X都是几百K的速率,距离不能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