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模拟耳机有使用条件吗

楼主(2021-03-17):
手上有一条typec耳机插手机上没反应,放歌从手机喇叭出的声音,把头子破开发现没有dac,是接头直接出模拟信号。测量两个通道都是32欧,应该是好的。是不是typec模拟耳机需要手机支持?

网友:
是的。模拟耳机每家都不一样,你得买手机厂家的指定型号的耳机。。

楼主:
正好有个四线耳机插头,改成3.5的算了。现在的线序应该都是国际CTIA标准了吧,早期的是国标OMTP。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好有个四线耳机插头,改成3.5的算了。现在的线序应该都是国际CTIA标准了吧,早期的是国标OMTP。 ...

typec走模拟音频我记得有说法是复用ss信号? 记不清了。反正有好多种版本,有印象几乎每家做手机的都定义了一种新的typec耳机线。。所以这玩意绝对是坑,折腾有线耳机不如折腾蓝牙耳机(有线的好用谁还买无线的,苹果的一对耳机能买几个山上的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