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蓝牙芯片 带CAN接口的,2路UART

楼主(2021-03-17):
自己找了几天了,常用的蓝牙芯片都不带CAN接口。
NXP有一款Kinetis KW36/35/34  ,查一下太贵。最好10+元内能买到的,M0 M4内核的都可以。

网友A:
感觉可能性不大,你要做OBD吗?

网友B:
ESP32就满足你要求啦

网友C:
can 工业用,蓝牙,消费用,我打赌找不到这个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能性不大,你要做OBD吗?

类似,但是不是汽车的OBD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32就满足你要求啦

谢谢,这个芯片确实满足,
有一个问题,跑起的电流有点大。我希望整体在 10ma以内。是电池供电的,对功耗有要求

网友:
把wifi关了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 工业用,蓝牙,消费用,我打赌找不到这个片子

确实是有,MKW36A512VFP4 ,但是价格贵 约60+RMB
1 x Arm Cortex-M0+
SRAM (kB)  64
Flash (kB)  512
Radio   BLE 5.0
UART with LIN   2
UART  2
CAN FD  1

网友:
用两个芯片呀     芯片间用SPI  什么的接口连

网友:
ESP32+mcp2515

网友D:
可以考虑BLE芯片SPI驱动MCP2515,不过一般的BLE芯片一次传20个字节,要实测看看传输速率是否能达到要求

楼主:
看来只能是退而求其次了
蓝牙芯片 + 外挂CAN芯片 类似MCP2515
或者
蓝牙模块 + 带CAN的CPU。

网友:
带CAN的MCU没有便宜的,别考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BLE芯片SPI驱动MCP2515,不过一般的BLE芯片一次传20个字节,要实测看看传输速率是否能达到要求 ...

20个字节那是以前的了,现在一般180到512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个字节那是以前的了,现在一般180到512都可以了

是的,5.2版本的BLE芯片都会增加了射频收发缓存长度,5.2版本的芯片都是国外大厂先推出来,现在都不大好买,有的价格也跟着涨了上去

网友:
ESP32有CAN外设的不要外接CAN控制器了

网友F: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 ... ripherals/twai.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cts/esp-idf/en/latest/esp32/api-reference/peripherals/twai.html

ESP32是可以用的,各方面都满意,就是功耗。
由于wifi和蓝牙都是用同一个radio ,电流不会降多少。目前看到的资料 30-50ma@80M?
我希望的是正常工作状态,连接后有数据流时电流为10+ma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ESP32是可以用的,各方面都满意,就是功耗。
由于wifi和蓝牙都是用同一个radio ,电流不会降多少。 ...

现在的情况下,不要特别挑,否则,啥芯片都没有,等明年再做产品。今年炒货就行了。

网友(2021-07-29):
N32WB452CEQ6   2路can,有串口,最多7路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