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GPRS模块发AT指令,一般超时等待时间多少合适?

楼主(2021-03-17):
好像模块厂商也没有对这个有明确说明?

网友A:
厂家的指令手册有说明

网友:
这个没准,如果是不涉及网络的指令,可能瞬间就能回复,如果涉及网络的附着与去附着,或者服务器的连接断开。延迟时间就要看网络繁忙程度以及信号质量等因素,一切以自己实测为准

网友:
厂家模块说明书,有这个响应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指令手册有说明

里面哪有啊?

网友:
基本每条指令都有最大的响应时间,手册有标注的,不过有些也不太准,还得自己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