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推荐一款非接触查墙内电线的电笔

楼主(2021-03-17):
想查下墙内电线走向,网上看看,有些测电笔号称可以测出0~6厘米墙内的电线,不知道真假,有谁用过,推荐下。
一般电线埋墙深度3厘米差不多吧?或者其他查线的工具也可以。

网友A:
博世墙体探测仪,1.0!aF5XXam5cu4, https://m.tb.cn/h.4NhDx1K?sm=b97597  德国博世墙体金属探测仪D-TECT150SV可探电线水管木材代D-TECT120

价格6800

网友B:
福禄克万用表117C有感应测电功能,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用着宝工的感应电笔还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世墙体探测仪,1.0!aF5XXam5cu4, https://m.tb.cn/h.4NhDx1K?sm=b97597  德国博世墙体金属探测仪D-TECT ...

这价格,哈,太高了,只是想确定一下电线走向而已

楼主:
没理解,是什么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福禄克万用表117C有感应测电功能,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看到了,只是想确定一下电线走向而已,手里有个万用表,也有感应功能,但是只有贴上,才有感应,距离太近,117C表这个价格,感觉高了,谢谢

网友:
我买过的一个电磁辐射测试仪试过能测到,几十块钱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话,运放搭一个电路,检测电源线的50Hz信号并放大判断

网友:
淘宝搜寻线仪几十块

网友:
自己可的自制一个,好象很简单的。

网友:
就那种几块钱一支的感应测电笔就行了,记住莫买德力西的就行了。德力西的做工特别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