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硬盘第一次上电,咔嚓响几秒后就再没动静,是磁头挂了么?

楼主(2021-03-17):
以前买了西数3T容量的WdMyCloud,几年后里面的红盘有坏道,就拆了硬盘一直闲置,硬盘也被格式化当其他用途了。

昨天想将这简易NAS重新用起来,因为都说红盘寿命短,就买了个3T的紫盘。

新硬盘安到MyCloud中,上电后咔嚓了好几秒,然后就没动静了,拆下来接到海康NVR中无法识别,接到台式机中也识别不了。

量了下MyCloud主板的12V和5V电压都是正常的,也没法判断硬盘是本来就坏了还是被MyCloud主板搞坏的,也不敢用其它硬盘来试。

网友:
可能是二手东的退货。。我这遇到过坏道盘

网友:
可能运输过程摔坏了

网友:
能看到型号但是看不到盘符也不能操作,损坏时候咔嚓响,这是磁头断裂了。闻一下有没有烧糊,如果主机能通电基本上是硬盘问题。

网友:
前几天买的4T紫盘,没几天就发现坏道,头一回中招,幸好是自营,果断退货。

网友:
我刚退个10T的,到货就是坏的,上电一直咔嚓咔嚓尝试启动,超时后SMART一片狼藉

楼主:
在电脑bios里看不到这硬盘存在,进入pe里也看不到。在nvr里状态如下

网友:
赶紧退货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脑bios里看不到这硬盘存在,进入pe里也看不到。在nvr里状态如下

就是磁头断了,可以看到型号没容量。然后磁头咔嚓响。

网友:
红盘寿命短吗?
紫盘是监控专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