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练使用excel的请进,如果搞定如图所示的数据整理,谢谢

楼主(2021-03-17):
常见的bom整理,相同part no的designtor整理到一个单元格中,最好仅用公式搞定

网友:
用matlab轻松搞定

网友A:
但是你得有另一列属性啊,比如名称、封装,得根据这些属性才能完成合并啊

网友B:
1.浪费了每天一次下载机会,
2.此excel链接到别的数据源,没有数据不知所谓。

网友C:
虽然我知道怎么弄,但是我不想浪费一次下载机会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得有另一列属性啊,比如名称、封装,得根据这些属性才能完成合并啊 ...

谢谢你的提醒,生产线上的员工找我帮忙的
有原始文件应该好实现,我再想想办法
原文件已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知道怎么弄,但是我不想浪费一次下载机会 哈哈

抱歉啊,不知道怎么弄错了,重新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浪费了每天一次下载机会,
2.此excel链接到别的数据源,没有数据不知所谓。 ...

抱歉啊,不知道怎么弄错了,重新传了

网友:
现在手里只有处理前后的文件,明天上传一份matlab程序
处理前:

处理后:

网友A:
处理bom的matlab和处理后的excel文件都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bom的matlab和处理后的excel文件都上传了

非常感谢,用VBA也可以搞定,但生产线上的员工希望用公式搞定,我想破脑壳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用VBA也可以搞定,但生产线上的员工希望用公式搞定,我想破脑壳都不行。 ...

用VBA怎么搞定的啊,求教

网友E:
这个工作适合用宏,而不是公式。不过我选择正则表达式。

大致思路:查找 Part_No 相同的相邻两行,让后将 Designator 合并,删除后一行。
这个动作执行几遍就全都合并好了。

实际操作,我在 emeditor 当中进行的,其他支持引用正则表达式的编辑器都可以。

① 把 Designator、Comment、Part No 前三列拷贝到记事本里(使用 Tab 分割);

② 使用正则表达式,循环将:
(.+?)\t(.+?)\t(.+)\n(.+?)\t.+?\t\3\n

替换为
\1,\4\t\2\t\3\n

③ 处理好的文本粘贴回 EXCEL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VBA怎么搞定的啊,求教

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工作适合用宏,而不是公式。不过我选择正则表达式。

大致思路:查找 Part_No 相同的相邻两行,让后将  ...

你是高手,我一开始琢磨怎么用公式,想破脑壳都不得行
用vba两三个小时搞定

你更专业,正则表达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附件。。。。

厉害  Orz 威武 哦  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