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代码生成简单形状(如圆形,长方形,五角星等)的G代码?

楼主(2021-03-17):
现在需要写个程序,目前计划用QT5去写,需要根据参数能自动生成一些简单图形(如圆形,长方形,五角星等)的G代码
a.切圆形,参数有1个,半径
b.长方形,参数有2个,长和宽
c.五角形,参数有.... 这个不知道怎么确定了
d.都是一些简单的形状

控制板计划用GRBL或Marlin 固件解析。
不知道那些生成G 代码的软件是如何处理的, 生成原理是什么?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G代码基础指令是直线和圆弧
任意平面曲线,用直线或圆弧分段拟合,然后就变成一堆画直线或圆弧的G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G代码基础指令是直线和圆弧
任意平面曲线,用直线或圆弧分段拟合,然后就变成一堆画直线或圆弧的G代码 ...

感谢指点,现在知道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