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studio不怎么好用啊,模拟器动不动就完蛋

楼主(2021-03-17):
干净的机器装了个android studio,弄了个空项目hello world到自带的模拟器运行一下结果模拟器不启动,看了下报告说是ADB没有启动,鼓捣半天发现studio安装了ADB,却没有自动设置环境变量,手动添加以后模拟器又死机,反复启动有时候又说apk安装不上,又鼓捣半天降了模拟器的显示分辨率、关了硬件显示加速、把内核数改成1,总算能启动见到模拟器的系统界面了,测试程序也能启动了,点了界面按钮模拟器又崩溃了。。想学学android编程的兴致一下没有了

网友:
装最新的。老的兼容性很差。另外给模拟器开至少4g内存,它默认少得一13,不崩才怪了。

网友:
这东西要和 Visual Studio 比那确实是差多了,想尽量好用点的话,一个是电脑配置好点,一个是网络环境得确保它连国外服务器下载文件的速度够快

网友A:
还是真机跑才行

网友:
我的跑的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真机跑才行

找个闲置手机,真机调试,速度还快。

楼主:
机器7.7G内存,现在只能勉强跑Nexus(480x800,单核)模拟器

网友:
真机调试, 另外 Android Studio 内存设置大一点

现在每天开五六个 Android Studio , 基本工作时间都在这个环境里, 没怎么死掉过。
IntelliJ IDEA 系列就是吃内存, 所以电脑内存一定要大。

另外, 搞App 开发, 还是 Mac 电脑更好用一些。

网友B:
配置不好的开模拟器生不如死 我还是喜欢b4a的 B4A-Bridge 连接手机,直接手机上调试,所见即所得,谁用谁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配置不好的开模拟器生不如死 我还是喜欢b4a的 B4A-Bridge 连接手机,直接手机上调试,所见即所得,谁用谁知 ...

b4x 好用吗,感觉网上资料很少啊 ,而且都是英文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b4x 好用吗,感觉网上资料很少啊 ,而且都是英文资料。

如果你不是专业做安卓开发的,那b4a很合适,basic语言为主 也可以加入java代码,大学都学过,软件小巧 上手快,直接用手机调试,官网资料挺多的啊,英文不好可以翻译啊,b4a用习惯后还可以快速转到b4i(IOS)以及b4j等其他平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4x 好用吗,感觉网上资料很少啊 ,而且都是英文资料。

或者外包给我也可以 哈哈

网友:
模拟器也就看下UI设计啥的,还是真机调试方便

网友:
android 屎丢丢直接能用真机调试,比模拟器好多了,调试USB时还可以通过WIFI连接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外包给我也可以 哈哈

哈哈  我也在研究 我是准备用跨平台的uni app, VB程序了解的不多(上个月硬是维护了一份 1998年的VB代码)
另外问问大佬 你windows下一般用什么开发?
我一般功能性的用C#,最近发现wpf做界面很好看,有界面要求的准备以后用 wpf

网友:
大神们都是全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