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当NPN管 B极接低电平,E极会有电流流向C极吗?

楼主(2021-03-18):
如下图所示,

NPN管,基极输入低电平, N-MOS管 输入高平,这时候会发现在,大概会有200mA电流,从电池正极,流回负极。

关闭MOS就没有电流, 或者拆掉三极管也没有电流。

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三极管EC反着用,也能放大。
这个电池这么接有什么作用

网友:
当R3接0电平,等于接着地,这个反向NPN的C极也是接地,这个R3给反向NPN提供偏流导通,
反接CE时,大概也有5-30的放大倍数的。

网友A:
电流从R3,到 NPN 的 B 再到 C,BC有电流后,NPN开始导通,然后又电流从E漏到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从R3,到 NPN 的 B 再到 C,BC有电流后,NPN开始导通,然后又电流从E漏到C。 ...

谢谢哥们指点,

有没有办法不让三极管反向放大。

我想着三极管,接一个100K的下拉电阻,原来控制B极的单片机口不要输出低,改成输入,不拉电流,那基极的电流就是这个100K的,但是发现改了之后一样。

网友:
一般单片机输入口有对地的保护二极管,设置输入也没用吧,你这个三极管容易be击穿啊。

网友:
三极管应该这样用吗

网友:
为什么不都是MOS,而是MOS+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哥们指点,

有没有办法不让三极管反向放大。

你的关键问题在于,电池负极不是“地”,而你把负极又当地在理解。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应该很好解决,自己考虑一下。

网友:
当然有啊,三极管的那几个参数要搞懂哦

网友:
8050   be并联1k电阻

网友:
电路给的不完整 不好分析

网友:
电路给的不完整 这个图纸 按理说不应该有问题 但是电路的GND来自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