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条100米带110V直流电的电线里,怎么寻线?

楼主(2021-03-18):
   如题,有20条100米带110V直流电的电线,电线在一起成线束,现在想确认某一根电线 这头 对应电缆另一头哪一根?即寻线。
    不能断电检测。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补充下:这些线是控制线,所以不能断电,不能影响他的正常工作

网友A:
加负载,用钳表在前端测电流变化。

网友A:
如果简单做一个循环通断的电路就更好办一些。比如单片机控制继电器或者定时器控制继电器的灯泡。

网友A:
如果电缆规范有米数标号,看米数也能判断出来的。0成本,费时间,得逐条编号标记好两端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缆规范有米数标号,看米数也能判断出来的。0成本,费时间,得逐条编号标记好两端对比。 ...

就是因为没有标号,所以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简单做一个循环通断的电路就更好办一些。比如单片机控制继电器或者定时器控制继电器的灯泡。 ...

不能断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负载,用钳表在前端测电流变化。

加负载会影响他控制信号

网友B:
一端发射信号,另一端接收,测量设备和线路隔离,不共地。线路有多长,测量表线路就有多长。
这样行不?

信号幅度可以很小,频率远高于通信。

网友:
参考网络寻线器,注入音频信号,然后寻线试试吧,因为是直流电,所以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端发射信号,另一端接收,测量设备和线路隔离,不共地。线路有多长,测量表线路就有多长。
这样行不?

如果这样允许的话。估计 某宝上,二三百的  “NanoVNA 矢量网络分析仪”,用S21方法测,能测到。

网友:
20条线居然不套号码管,谁做得活拉出去弹JJ
PS:港真,如果是整条20芯控制电缆,一般每条线上是自带线号印字的

网友C:
加一个 高频信号进去,  用收音机去听.   AM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端发射信号,另一端接收,测量设备和线路隔离,不共地。线路有多长,测量表线路就有多长。
这样行不?

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但拉这条线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 高频信号进去,  用收音机去听.   AM的就行.

几条线就在附近,这样都能听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条线就在附近,这样都能听到吧

某宝 搜 “cc308+无线信号电波检测仪 反窃听监听防偷拍监控摄像头GPS探测器 ” 。
我在pin夕夕买了一个,二十多。
反正不贵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条线就在附近,这样都能听到吧

AM不行, 就短波啊, 天线贴近哪条 有反应 不就是咯.

网友:
带高压防护的寻线仪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