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可控硅调整电路有何特别之处

楼主(2021-03-18):
一位网友让我帮忙重新设计一款专用空调控制板,由于原来的产品太久了,厂家已经停产了,坏掉之后没有备件,让我帮忙重新设计,原电路的主板与面板之间是用DTMF信号通讯的,现在改用485通讯,原来的电路板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风扇调速电路,噪声很小,国产的都是噪声非常大,拿到原厂的板子之后把实物图画了出来,这个原电路板是漂亮国设计的。

网友:
看了你的图我才发现,原来我有强迫症。

网友:
我也有强迫症

网友:
这个电路有谁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
风扇调速电路,谢谢分享

网友A:
电机是不是应该接在共模电感的右侧?

网友B:
可控硅调速电路主要的噪音是来自可控硅两端的吸收电容放电,此电路中串联的电阻达到2K,可控硅导通时,放电电流很小,所以噪音小。而我们的设计中,一般RC吸收电路中的R取值只有几十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调速电路主要的噪音是来自可控硅两端的吸收电容放电,此电路中串联的电阻达到2K,可控硅导通时,放电 ...

共模电感下面的电容是什么 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调速电路主要的噪音是来自可控硅两端的吸收电容放电,此电路中串联的电阻达到2K,可控硅导通时,放电 ...

你好,放电电阻取几十欧有什么好处?

网友:
脑袋转的迷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放电电阻取几十欧有什么好处?

更好的抑制尖峰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共模电感下面的电容是什么 作用?

这个作用不清楚,要我设计会把这个电容放到共模电感的后端,组成EMI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作用不清楚,要我设计会把这个电容放到共模电感的后端,组成EMI滤波 ...

是的 共模电感前后各并联一个电容

网友(2022-04-05):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不是应该接在共模电感的右侧?

是在右侧,楼主拓印的图把左右反了个个

网友:
电感是哪种电感?

网友(2022-08-15):
这个还差一个过零检测吧.

网友:
楼主,你指的噪音小是电机声音小,还是可控硅电路板噪音小。我自己做的可控硅调速,小于50%就会听到电机嗡嗡嗡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