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1500w音频功放中电源一般采用什么方案?

楼主(2021-03-19):
如题,谢谢!交流220v入,一般出多大直流?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得多个开关电源并联了吧?

网友:
哪类? 甲乙丙丁

楼主:
电源是从交流220变到直流200,8A,一般用什么方案?

网友A:
1500W的功放,真的有1500W功率?楼主你是不是太实诚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是从交流220变到直流200,8A,一般用什么方案?

不是有2KW的大环牛吗?
现在不牵出来,等着过年吃肉啊。

网友:
给我开个葵类

网友:
开关电源和大环牛都有

网友:
环牛用的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是从交流220变到直流200,8A,一般用什么方案?

你这个功率级别的是武器,声波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功率级别的是武器,声波武器

大神,怎么讲?功放功率太大了么?我京东上查了,有这种级别的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0W的功放,真的有1500W功率?楼主你是不是太实诚了,哈哈。

真相了。。

网友:
我测过2700w的功放,中间的环牛占了机子70%的空间。。抱哪个功放,死沉。。。,还有ice700功放模块,尺寸挺小的。。实测920w,连续功率270我w。。方案用的是ucc25600做的llc电源,加d类功放,ic他们自己定做的,和ir2092类似的工作模式。。

网友:
这种大功率功放以前一般用的变压器,现在大多用开环的LLC电源。

网友(2021-06-09):
引用 楼主:
大神,怎么讲?功放功率太大了么?我京东上查了,有这种级别的功放

你看的是定阻定压类功放吧,这种功放别看他名字吓人,其实就是以前农村村口那几个大喇叭的功放,属于定阻高电压大电流功放,一般用于公共区域广播用的,楼主你这是要干啥?一般家用根本不会用这种的。

网友:
lab,FP140000,标称14kw,用的好像是反激,两个igbt并联的,正好修着这个

网友:
不如220V整流,直接给功放管, BTL输出

网友(2021-08-14):
人家说的是峰值,

网友(2021-09-27):
1500w是没通道还是总功率,另外你也没说阻抗,负载4欧和8欧阻抗的功率可差多了,你可以网上找一下 crown ma3600功放的原理图看看,这个是皇冠经典的功放,面世将近30年了,目前一台二手的还可以卖到5000多,它的技术指标是双通道,8欧每通道1120w,4欧每通道1565w,2欧每通道1800w,4欧桥接3500w,都是RMS连续功率,不是峰值功率

网友:
这是要跳万人广场舞?

网友:
1500w的放大器在剧场影院等公共场所很常见的。因为厂家妄图通过调整偏流改善线性就把静态电流调的贼大以为这样的ab类就是a类了。反正谁也不懂,就以为发热大就功率大并且高级。一般来说大功率的放大器采用环形变压器的居多,但大功率的环形变压器通电的时候冲击特大,所以要加上软启动。至于到底有多大的实测功率反正没有人会用示波器看电压。玩音频的大多都比较玄学,他们一致认定花钱不够等于白搭,功率不够也是白搭,至于功率怎么判断是够的那就看散热片是否滚烫就行了,反正有功率就能滚烫,至于变压的器那就越大越好电解电容叫做大水塘也要越大越好,一插电源就跳闸说明功率足够强大,不是大电容瞬间充电造成的。机器开动,18寸的喇叭咚咚咚响,一切的烦恼都会消失了

网友:
环牛变压出来,1500W的是峰峰值吧,实际功率能做到200W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