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80C52 模拟器的一些待定问题,请熟悉 51 的兄弟们给个建议

楼主(2021-03-19):
目前模拟器的整体框架已经完工了,并且运行调试没发现啥问题,Release 编译条件跑 51 代码和各种中断响应也没有错漏现象,现在的毛糙糙版达到了 1T 系列 51 的 18MHz 水准,后面准备移植到 STM32 上,努力在上面达到 2MHz 的 1T 51 水准。

因我从没用过 51,写这个模拟器之前对它的认识也仅限于行业新闻,所以现在有些疑点需要兄弟们帮助厘清:

1、 0xA5 是一条 Intel 的保留指令,8051 爱好者组织在硬件上测试过,这条指令在 51 上会设置进位 C,但其他啥也没做。所以我应该怎么做才比较合适:

    a) 当作 NOP 处理
    b) 按照爱好者的测试,设置 CY
    c) 当作异常指令报错

2、掉电模式在古老的 Intel 51 上只能靠复位重启,但 ATMEL 做了改进,外部中断也能唤醒,所以我应该按照什么标准做?目前的流行 51 是什么方式唤醒掉电模式的?

3、打算先移植到 STM32F207ZG 和 STM32F429ZI 上玩玩看,我手上有这两块 NUCLEO 的板子,兄弟们有没有啥感兴趣的 STM32 型号?我放固件出来大家一起玩一玩。

现在只剩下 Timer2 和串口没做完,资料在昨天凑齐并验证了,所以下周全部搞完就开始优化代码了。

网友A:
在 STM32 上模拟 8051 ,这是想干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STM32 上模拟 8051 ,这是想干什么呢?

做 51 单片机的实时 debuger,为转用国产 MCU 进行产品开发而做的事前准备,

因为这些古老的芯片缺少现代化的调试环境,开发效率太低。

我们这儿两个研发组,一个就是用古老的环境开发,一年能出两个独立框架的产品就是了不起的成绩了,

另一个就是我们组,新玩意儿基本上一个多月就能结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 51 单片机的实时 debuger,为转用国产 MCU 进行产品开发而做的事前准备,

因为这些古老的芯片缺少现 ...

高手,膜拜,请问一下,中颖、新塘,silabs等大厂的51仿真器,做得很好呀,不能用吗

网友A:
在这种简单单片机上开发,用不着连线调试吧?  我都是直接烧写代码看实际的结果,一般也不用反复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膜拜,请问一下,中颖、新塘,silabs等大厂的51仿真器,做得很好呀,不能用吗 ...

你不能指望它们能顺利调试 STC 和其它 51 国产芯片还提供技术支持啊,

所以支持国芯靠自己,不依赖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种简单单片机上开发,用不着连线调试吧?  我都是直接烧写代码看实际的结果,一般也不用反复几次。 ...

我们的产品上软件涉及到多线程和各种协议的对接,简单的几百行代码搞不定的 ...

网友C:
楼主,我怎觉得您这是在做重复的工作?因早年我不知在哪有看到有人也做了类似的工作,我貌似记得有将其工程给留存下来。但这也不知多少年前的事了,得有空再去翻找 NAS 看看。

网友D:
搞这种模拟器的意义在哪?不是浪费生命么,为啥要死磕这些古老的芯片,大把arm核的便宜芯片。

网友E:
你要是做出一个可以方便调试的51内核, 性能还不差, 叫我大STC情何以堪啊, 现在还是几十兆的51内核, 调试还那么简陋.  去STC上班吧, 哈哈

网友:
研究基础知识,支持

网友:
51仿真器有两线的,在线调试足够了

网友F:
總結一下大家的建議:回頭是岸

楼主:
想想 APPLE II 当年的 8K RAM 跑 BASIC 环境,后来 16K 开始跑磁盘存储管理系统 ...

你们现在就用强悍的 51 来 咔哒 咔哒 控制继电器,跑马灯转转,太奢侈了

当然上面是开玩笑。

我是玩 6502 出身的,当年写程序不用助记符,直接十六进制指令码,如果一直是够用就行了的想法,那早就给扫进垃圾箱了。

目前 arm 缺货是肯定的了,我只是提前做好准备工作防止意外。这个模拟器又不是什么艰难的挑战,只是顺手做一个冗余的备案而已。

如果 ARM 缺货问题解决了,用不上更好,可以避免很多我们产品改方案的过渡验证检测,那个是很浪费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怎觉得您这是在做重复的工作?因早年我不知在哪有看到有人也做了类似的工作,我貌似记得有将其工程 ...

老代码意味着很老式的构思,所以没啥用途,我自己写的代码是要耦合现代化的调试环境。

都是 STM32 涨价缺货闹得,只想给自己留一个冗余的备选 MCU 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这种模拟器的意义在哪?不是浪费生命么,为啥要死磕这些古老的芯片,大把arm核的便宜芯片。 ...

前提是品质、货源和价格等因素稳定,不闹幺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做出一个可以方便调试的51内核, 性能还不差, 叫我大STC情何以堪啊, 现在还是几十兆的51内核, 调试还 ...

我要让 STC 瞧瞧什么叫做 Debuger ,他们也好意思拿个上古世纪的冷兵器混了这么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總結一下大家的建議:回頭是岸

飞机只要起飞了就不能说招手即停啊,不像 的士 那么方便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要让 STC 瞧瞧什么叫做 Debuger ,他们也好意思拿个上古世纪的冷兵器混了这么多年   ...

STC应该请你去当技术总监,STC搞的那个辣鸡debuger,还要天天在论坛里面吹流弊秒杀各种link。。。

网友G:
楼主这么高调宣传,肯定不会仅仅限于自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C应该请你去当技术总监,STC搞的那个辣鸡debuger,还要天天在论坛里面吹流弊秒杀各种link。。。 ...

需求决定产品, 在STC看来,调试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早期的51产品资源有限,软件的规模也是有限. 调试的需求没那么强烈.
反倒是下载,升级和加密, 下载和升级的体验来说, STC绝对是前几名的. 加密虽然做不到金融级, 常规的破解市场也是报价比较高的. 这才是需求点.

对于未来, stc的产品资源越来越丰富, ROM,RAM变大, 软件的复杂程度会大大提高, 到时候调试就变得必不可少了.
按照老姚的思路, 只要STC继续走下去, 相信真的能做出非常棒的调试器来. 没准会做出99块的J-TRACE, 也不是不能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么高调宣传,肯定不会仅仅限于自用

此 8051 模拟器在后期就准备做成一个公开的技术实力宣传,目前只是我的技术储备。

我希望国产 MCU 厂家能理解研发人员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开发环境,不要总是吹牛逼。

若能让国产 MCU 应用环境产生进步就是最好的局面,毕竟便宜量又足,我喜欢多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代码意味着很老式的构思,所以没啥用途,我自己写的代码是要耦合现代化的调试环境。

都是 STM32 涨价 ...

找到了!结果竟然是没两年的事儿,呵呵~

转一个开源8051软件模拟器

[开源]8051模拟器(虚拟机),有stm32测试范例

就是不知是否有对味?!总之还是希望这能给您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结果竟然是没两年的事儿,呵呵~

转一个开源8051软件模拟器

当然有帮助,谢谢!因为要实时监控mcu的内部状态,所以我需要使用一些技巧来提高耦合度,有了现成的参考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有帮助,谢谢!因为要实时监控mcu的内部状态,所以我需要使用一些技巧来提高耦合度,有了现成的参考 ...

那就好,先祝您玩得愉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求决定产品, 在STC看来,调试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早期的51产品资源有限,软件的规模也是有限. 调试 ...

我的意思是:STC不要天天吹流弊。我也知道51资源有限,程序不大,不要调试器也行。

我说的是不要吹流弊,和需不要调试器,没关系。

不要吹流弊、不要吹流弊、不要吹流弊 说三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好,先祝您玩得愉快了。

再次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需求决定产品, 在STC看来,调试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早期的51产品资源有限,软件的规模也是有限. 调试 ...

STC的下载体验好?不知道你是用多了还是用少了,反正我当年搞89E512还是啥的时候,串口多数都是下载失败,挑串口线,挑波特率,串口线串联二极管,下次冷启动什么鬼玩意都是他们家干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STC的下载体验好?不知道你是用多了还是用少了,反正我当年搞89E512还是啥的时候,串口多数都是下载失败 ...

瞎说什么大实话,仿真是那种软件的软仿真、下载也不稳定,体验真的不好, 仿真器、下载器一定要同步通信的,那才是真正的产品级调试器。

网友:
调51的程序,从来不用啥仿真,也不知道好用不,基本就是从串口出调试信息就可以把产品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STC的下载体验好?不知道你是用多了还是用少了,反正我当年搞89E512还是啥的时候,串口多数都是下载失败 ...

手册说要串二极管,电阻,我现在的板子都没有串,只是串口确实会给芯片供电,但是一点击下载,就不会再运行了,直接断开电源再上电就下载了,失败还基本没有遇到。

网友I:
用arm  m0就挺好的,缺芯绝不会长久,这只是缺德炒货商最后的盛宴而已。
silabs的8位就不要用了,以后没货。
国产m0还是必然之路,等到你的8051搞定,说不定市场都恢复了。做完整工具链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网友:
ISD仿真不香吗

网友J:
为什么这么多人泼冷水呢!
楼主做了自己想要做的事,而且接近目标达成了,开心就好!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arm  m0就挺好的,缺芯绝不会长久,这只是缺德炒货商最后的盛宴而已。
silabs的8位就不要用了,以后没货 ...

放心,从成本上来说,51 是不可替代的 。之所以现在成不了大气候,是因为利润太低,生产商不愿意在开发工具上花钱。

楼主:
没用过,在我印象中,国产开发工具就没有什么像样的 ... 包括 GD 官方的,给我送了两块 DEMO 板子,都不能正常工作,又都拿回去重修了再给我,勉强可以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这么多人泼冷水呢!
楼主做了自己想要做的事,而且接近目标达成了,开心就好!加油!

谢谢,可能之前有兄弟试过了,没成功,所以大家失望了吧。

网友:
支持楼主~~~还是有需求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放心,从成本上来说,51 是不可替代的 。之所以现在成不了大气候,是因为利润太低,生产商不愿意在开发工 ...

我认为m0必定取代51。
台湾那边算是搞51很久了,水平也比大陆高,也投入很多,这么多年了,但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开发工具,而且好的仿真体验这个本身就得要求芯片性能要提高。
51利润低,就说明不会有太多资金投入,而且这个很耗费时间,没有老板愿意等的。等缺货潮一退,这个因缺货引发的51开发计划很有可能要停,毕竟国产m0到时候会便宜的越多,性能好,调试体验好,估计没什么人用51。可能就是那种低价走量的,极端抠成本的会用。stm32的普及就说明了很多。

而且加密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认为m0必定取代51。
台湾那边算是搞51很久了,水平也比大陆高,也投入很多,这么多年了,但也没有什么 ...

市场会决定一切的,51 之所以不可被替代是因为它不需要授权,专利过期了。这个和技术是否先进没太大关系。

我也不知道啥时候会陷入成本的最终决战,但只要先准备好了,就不怕哪一天会不会来,啥时候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认为m0必定取代51。
台湾那边算是搞51很久了,水平也比大陆高,也投入很多,这么多年了,但也没有什么 ...

51水品最高是STC

网友:
这个很有意义,就跟电脑上街机模拟器一样。不用写街机本身的游戏,直接加载进去就能运行。

网友I:
STC懒得谈,刚刚用了国内的某款M0单片机,只能说真的垃圾!

芯片这种高科技,真的不是一窝蜂上就能搞定的。

网友:
STC是不错,还有一个把51往死里整的Silicon  C8051F120

网友K:
51有专门的硬件仿真器,效果很好啊,Keil就可以用,和arm的仿真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K:
51有专门的硬件仿真器,效果很好啊,Keil就可以用,和arm的仿真没有区别

如果你愿意花钱的话当然很好啊,不能免费用惯了就理所当然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K:
51有专门的硬件仿真器,效果很好啊,Keil就可以用,和arm的仿真没有区别

貌似还是有点区别的,起码个人目前未见着可无限制的设置仿真断点。
早期 ST 整的 uPSD 系列,直接接 Keil 的 U-Link 就可以下载与仿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还是有点区别的,起码个人目前未见着可无限制的设置仿真断点。
早期 ST 整的 uPSD 系列,直接接 Keil ...

模拟出来的 51 没有断点限制,想咋停就咋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出来的 51 没有断点限制,想咋停就咋停。

那是因为您用得是 Cortex 的内核,我那是在讲 20 年前的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STC懒得谈,刚刚用了国内的某款M0单片机,只能说真的垃圾!

芯片这种高科技,真的不是一窝蜂上就能搞定 ...

华大的M0也还可以

网友:
国内的 51内核 基本除了 stc  其他厂商的都是2线在线调试了。   仿真器 原厂基本都是赠送的  买也不贵 100元左右的价格。

网友L(2021-07-07):
m0本身无除法指令,也不方便位操作。其专利也要很长时间才过期。
8051,80251本身专利早已过期,各种优化的IP核大行其道,各种8位机完全被ARM取代很难完全做到。军工都还要用8位机。

网友:
源代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m0本身无除法指令,也不方便位操作。其专利也要很长时间才过期。
8051,80251本身专利早已过期,各种优化的 ...

啥军工啊,除了老型号维持生产的,新的还用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