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低压反激隔离芯片,9~36V输入,5W输出

楼主(2021-03-19):
求推荐一款低压反激式dcdc芯片,最好是原边反馈(不需要光耦)
要求:
1>9~36V输入,
2>5V,5w输出
3>变压器会有多个绕组,输出不同路数的隔离电源

万分感谢

楼主:
UC3843启动电压达不到9v,需要外加启动芯片,同时开关频率太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UC3843启动电压达不到9v,需要外加启动芯片,同时开关频率太低了

典型值8.4V,7.8-9.0V,刚刚满足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典型值8.4V,7.8-9.0V,刚刚满足要求。

老陈好像比较熟OB的片子,给LZ推荐个PSR的呗,反正我是只认识384x。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陈好像比较熟OB的片子,给LZ推荐个PSR的呗,反正我是只认识384x。   ...

感谢感谢。
目前找到苏州源特vs2105,但是价格忒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陈好像比较熟OB的片子,给LZ推荐个PSR的呗,反正我是只认识384x。   ...

OB的,常规的没有这么低的启动电压,不合适。

只有一个新产品,样品应该有,没有大货,不知道楼主什么时候安排生产,用量多少。

OB2710MP
还没申请IC资料,先从服务器上截图看下:

网友:
还有个OB2632也行,这个有正常量产:

网友:
要不考虑一下XL6019?

网友:
我也搞了一个,用的是OB2281.           昂宝的芯片对我来说最大问题是很多芯片看不出差别来   或者又很小的差别。不知道厂家是咋想的,搞出这么多型号。

网友:
比如说OB2281A与OBGZ11的区别是啥?

网友C: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heets/LT8301_cn.pdf

可以用国产的jw3510 代替

网友:
这个电压和功率 搜一下 POE 的芯片,应该有一块多的。忘记型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OB的,常规的没有这么低的启动电压,不合适。

只有一个新产品,样品应该有,没有大货,不知道楼主什么时 ...

老陈能给推荐个原边反馈的反激芯片不?频率高点最好400kHz以上参数同楼主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陈能给推荐个原边反馈的反激芯片不?频率高点最好400kHz以上参数同楼主的,感谢 ...

OB的没有,一般LPF的PSR,频率都在100KHz以内,且启动电压在16V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LT8301_cn.pdf

可以用国产的jw351 ...

看起来不错。看起来不是很好买,就淘宝一家叫融创的看上去靠谱点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不错。看起来不是很好买,就淘宝一家叫融创的看上去靠谱点点…… ...

买过他们的模块(测试板)和芯片,貌似不耐操.一不小心就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买过他们的模块(测试板)和芯片,貌似不耐操.一不小心就烧了

那还是买OB的吧,我看了下,那啥上有OB2281

网友:
LM3481或者LM3478,T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还是买OB的吧,我看了下,那啥上有OB2281

2281缺的很严重。

网友(2021-06-09):
lz,找到合适方案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