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恒压恒流电路

楼主(2021-03-19):
没事画的,电路没有实际验证过,大神们看看有啥需要改进的

大概说明一下:
输入电压范围 5V-35V,输出电压范围 2V-30V,输出恒流范围0-1.5A
U3是-5V电荷泵,用于给运放提供负电源
U2B用于防止LM317输出低于0V
U2D 将LM317调压电阻虚拟接GND,以防止调压电阻的电流经过电流采样电阻R25,R27,影响恒流精度
RV1 恒压调节电阻,RV2恒流调节电阻

网友A:
这们图看的有点头疼啊。输入35V,7805不坏?

楼主:
78L05有耐压45V的,只是在不同输出电流时对输入电压有限制,这个电路对5V电压电流要求不高35V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们图看的有点头疼啊。输入35V,7805不坏?

这个电路自己用的,非专业人士,输入35V,结果输出调到3.3V/1.5A 会开挂的 ,千万别用到产品上哦

网友:
我有个电路LM317长期用在36V输入5v输出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当然电流也很小,317也是选的40v耐压的。

网友B:
这是啥软件画的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软件画的图呀

用的是KICAD

网友:
效果可以的,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