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阳爱普FPGA开发板资料求助

楼主(2021-03-19):
各位大小,最新淘了几块FPGA核心板,网上查了半天也只查到配套的实验箱是凌阳爱普的SP-FGCE11A。只有求助万能的论坛了,有没有这几块板子的原理图或引脚定义。
另外请教一下,对于没有资料的FPGA板子有什么办法测出芯片引脚所对应的外设端口。我大致能想到以下几种方法:
1、如果用万用表通断功能测量,对几百个脚的BGA芯片太难了;
2、或者FPGA内部生成不同频率的方波,外面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读取波形判断引脚;
有没有其他更高效简便的方法?

网友:
能找人拍片吗?后面两板子还是同一个pcb线路图

网友:
这个板子做流水灯的话 ,应该很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