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识别不了华邦W25Q的芯片,咋回事呀

楼主(2021-03-19):
SPARTAN 3A怎么识别不了所有的W25Q64JVSSIQ,咋回事呀

网友:
能认到FPGA吗?  检查BANK 电压, 检查EPROM供电, 检查上拉电阻

网友:
能识别其他的FLASH吗???

楼主:
能识别FPGA,没有FLASH这个选项。3S200A的能用64jv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识别FPGA,没有FLASH这个选项。3S200A的能用64jv吗

Flash第一次需要手动添加的

网友:
多试试几种25存储芯片,好像这类芯片兼容性差异大。

网友(2021-05-29):
楼主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