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20v变到直流200v,8A,一般用什么方案?

楼主(2021-03-19):
如题,谢谢!

网友:
算一下呗,先来个全桥,然后滤波,DC310V,8A,要到DC200V,这功率。。。。

网友A:
要不,前面先来个降压变压器,再全桥滤波

网友:
要不前面来个调压器吧,要多少自己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前面先来个降压变压器,再全桥滤波

这个方法靠谱。

楼主:
百度了一个回复:你要是要非常平直的200V直流,就要有稳压电路。方案有两个,1,在一个1KVA的交流稳压电源后面加个1KVA的自耦调压器,再把自藕调压器的输出加整流滤波电路就成了,5A的整流桥电子市场很多,(耐压要在400v 以上 ),电容要100uF以上,安装后,用自藕调压器把直流输出,调到200V就行了!方案2,把220V市电整流滤波后得到300v 左右的不稳定直流,在作一个串联稳压电路接到300V上就可以!由于电流和电压都不小制作时候要选择大功率的调整管,多管并联,耐压要高些更好(600V以上),取样放大电路可以参照其他串联稳压电路,作少许改动就行!会成功的。

楼主:
百度二,高频开关电源的应用与发展:高频开关整流器一般是先将交流电直接经二极管整流、滤波成直流电,再经过开关电源变换成高频交流电,通过高频变压器变压隔离后,由快速恢复二极管高频整流、电感电容滤波后输出

网友:
可控硅进行斩波,后面用全桥整流滤波即可。想要调节斩波相位,想要多少V就多少V,闭环自己调。

网友:
找个UPS改一下板子

网友:
买个电力操作电源模块改下吧,三相输入直流220V输出,10A

网友:
直接来个变频器不行吗?后面加个桥?请高手鉴别一下。

网友:
如果电源不要求隔离,采用可控硅斩波后整流滤波输出,成本最低。估计花20-30元的元件成本就能搞掂。
采用可控硅斩波输出范围很宽,可以轻松实现10-300V范围任意调整。
可控硅斩波就是对电网冲击比较大,产生的干扰比较强,容易干扰到同一电网的其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