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下载 Keil.Kinetis_KLxx_DFP.1.15.0.pack

楼主(2021-03-19):
https://keilpack.azureedge.net/p ... Lxx_DFP.1.15.0.pack  下载很慢,或者404   MKL16Z128芯片使用,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你网络有问题,我这边测试了一下,迅雷可以到200K平均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网络有问题,我这边测试了一下,迅雷可以到200K平均速度

你的网是联通的吧,我这电信的速度只有10k/s

楼主:
下班后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