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支路自恢复保险丝经常烧掉,会是什么原因引起?

楼主(2021-03-19):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在生产的时候出现电源支路上有一路的保险丝经常烧的问题(样机调试的时候也有但很少),找了两天没找到原因,发上来大家看看能否给点意见!
保险丝放在电池板上,电池板原理图如下:

就是箭头指的F1会烧掉,电池板和主板是通过刀片连接器扣上去的:

主板的图纸有点复杂就不发上来了,我做了以下测试:
1)接万用表到F1那一路,测得正常工作的时候经过电流20mA左右
2)在F1后面的R3两端接示波器,测得电池盒扣上瞬间的电压变化:

上电时有过冲大概2V,电流2/3=0.667A,但是持续时间只有20uS,在保险丝承受范围内。
保险丝型号是0467.375NRHF,正常情况下多次试验都没有测到F1烧坏的情况,不能复现,但是生产50个里面大概有3~4个会有这个问题。
请问大家,这种情况的话,F1烧掉的可能原因会有哪些呢?谢谢!

网友A:
没有其它异常的话换大一点的规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其它异常的话换大一点的规格看看。

下一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