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小风扇带转速输出的?

楼主(2021-03-20):
风扇越小越小,启动风速,越小越好

我打算用这种机械的小风扇来测量风力大小

CPU风扇是不是这种

网友A:
四线式的CPU风扇就是你要的类型。

网友:
又在造轮子,买一个风速计把风扇拆下来随便玩。

网友B:
一般都是风扇驱动IC带FG信号,你不供电的时候是没有信号输出的,你怎么测风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风扇驱动IC带FG信号,你不供电的时候是没有信号输出的,你怎么测风速呢。 ...

是的,想到了,放弃这个想法,我要的是不需要供电的。。只能磁感应做。。东西不难,小风扇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想到了,放弃这个想法,我要的是不需要供电的。。只能磁感应做。。东西不难,小风扇不好找 ...

一般2010(20*20*10)算很小了.还不如买轴承,自己3D打一个扇叶,加光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2010(20*20*10)算很小了.还不如买轴承,自己3D打一个扇叶,加光编

今天拆了一个优利德的。扇叶+红外吧,,红外对着扇叶

这个应该是红外吧,有二个脚,发射接收一体的吗

图片上那个小的,是热敏电阻。无关的。。那个圆的应该是红外吗,,二个脚。。

网友C:
看起来不像红外,应该是电磁感应的,你看看扇页有没有铁镍钴之类的材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四线式的CPU风扇就是你要的类型。

cpu风扇是pwm控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像红外,应该是电磁感应的,你看看扇页有没有铁镍钴之类的材料

果然是,,原来风页就是这些材料做的,不知道是哪一种,我还以为是是普通塑料做的

我用带磁的螺丝刀在上面转,风叶会跟着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风扇是pwm控速吗?

是的。

网友:
无刷风扇(比如CPU小风扇)+霍尔(成品自带),或半成品自己做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