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助手BUG

楼主(2021-03-20):
小助手的恢复键按了以后窗口就缩小了

但缩小的窗口却没有最大化键

选择元器件时,无法取消扩展库这个选择框
鼠标一放上去就弹出"扩展库说明"

元件列表为啥不先显示基础库?用户还得翻页

网友:
您好,方便加下我司工作人员QQ  3005393858
这边详细了解一下问题吗? 非常感谢您的配合

网友:
这边核查到您的计算机缩放比例为150%,导致小助手页面被压缩了,所以看不到恢复键了

您可以将比例换成125%,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感谢您的理解

楼主:
JLC技术远程测试了下,原来是分辨率的原因。我的文本放大150%就出现上述问题,改为125%就正常了。
谢谢啦

网友:
还有小助手升级了以后,为什么一关机,电脑就卡在那里了。手动退出助手就可以正常关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JLC技术远程测试了下,原来是分辨率的原因。我的文本放大150%就出现上述问题,改为125%就正常了。
谢谢啦

所以,windows电脑屏幕分辨率高,竟然是重大缺陷。

微软到今天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永远不可能解决。

而安卓手机的分辨率越来越高,从来不是问题。

这方面安卓比微软技术先进不止一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