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 pro,想买个用用,淘宝上有两款,哪个好?

楼主(2021-03-21):
如题,一个是4.3版本,一个是4.5版本,怎么选?

网友A:
pro比普通款性能好吗?

网友B:
不了解这个,搭车问下大神,图上这个配套的端子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了解这个,搭车问下大神,图上这个配套的端子叫什么?

应该比之前50块钱的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比普通款性能好吗?

还没用过,这是官方对比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了解这个,搭车问下大神,图上这个配套的端子叫什么?

类似这样的弹簧连接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这样的弹簧连接器

就是这个,原来有坛友介绍过这个,记不住叫什么了,不好找

网友D:
呵呵,变相的广告推广???

网友:
1400?买不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了解这个,搭车问下大神,图上这个配套的端子叫什么?

t c2050淘宝上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变相的广告推广???

你想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t c2050淘宝上找下

多谢多谢 ,后面加上IDC好搜多了,价格不菲

楼主:
歪楼了,有买过或者用过或者做过的提个购买建议

网友:
这玩意带网口

网友F:
不看需求几乎无法推荐,买钩link主要看你调的是什么吧,如果目标芯片太老,那么甚至随便来个V9 clone都足够

网友G:
我有个闲置的,需要请联系我

网友:
我买了一个这个,除了多了个网口,实际用起来跟V9没啥区别。这个没有TRACE功能的,不要被上面的FPGA忽悠了。

网友:
scope 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闲置的,需要请联系我

多少一个,成色如何,合适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t c2050淘宝上找下

没有搜索到,是不是记错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看需求几乎无法推荐,买钩link主要看你调的是什么吧,如果目标芯片太老,那么甚至随便来个V9 clone都足够 ...

速度快,jscope,隔离

网友:
我买了link v11,感觉还不错,我只用SWD接口50M,看描述能解锁它家的所有软件才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多谢多谢 ,后面加上IDC好搜多了,价格不菲

兄弟,为什么我加不加都一样,一个都搜不到,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为什么我加不加都一样,一个都搜不到,价格多少

怎么回事,用pc端一个都搜不到,用手机端出来好多,都是一个账户登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兄弟,为什么我加不加都一样,一个都搜不到,价格多少

看图,用上折线,板上零成本,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用上折线,板上零成本,还是很划算的;

简易牛角不用焊接,省了时间

网友:
你好,103vb没现货,旺旺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