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帮客户写一个dos批处理,碰到加法一直不成功,求助

楼主(2021-03-21):
如题
网上的几种情况都试过了 win的Cmd 下可以 dos下不行,晕去了

一直没弄过 DOS的批处理  这东西没想象中简单

网友A:
msdos? 不支持运算符的

记得当年有第三方工具实现set运算符

不过换用qbasic之类正经语言写一个明显要比批处理来得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dos? 不支持运算符的

记得当年有第三方工具实现set运算符

是的 MSDOS   你突然点醒我了, 突然发现可以不用 批处理 ,直接自己写C 编译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MSDOS   你突然点醒我了, 突然发现可以不用 批处理 ,直接自己写C 编译不就好了 ...

跌眼镜了,还以为你只能用批处理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跌眼镜了,还以为你只能用批处理实现。。。。

哈哈,客户给我原先的demo 是只用批处理 实现 扫码枪输入 自动输出的。 现在要自动加1   原本想着可以在客户的批处理上直接改,结果 就是弄了半天 DOS下都不成功。 只能自己重新写代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客户给我原先的demo 是只用批处理 实现 扫码枪输入 自动输出的。 现在要自动加1   原本想着可以在 ...

直接换个win电脑不是更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个win电脑不是更好么?

有些 工具 比方说读写EEPROM 的工具  在DOS下 效率更高 不需要频繁的重新启动电脑了

网友D:
set /a a=5,b=5
set /a result=%a%+%b%
echo %a%+%b%=%result%
pause

这样不就可以了

网友E:
应该可以的,和win版本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可以的,和win版本有关

DOS下 不是WIN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set /a a=5,b=5
set /a result=%a%+%b%
echo %a%+%b%=%result%

牛皮

网友F:
易语言写个控制台分分钟搞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易语言写个控制台分分钟搞定啊!

已经用c语言写了一个,轻松秒杀,就是开发环境用的TC有点古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用c语言写了一个,轻松秒杀,就是开发环境用的TC有点古老

推荐一个极小的C/C++ IDE环境,C-Free标准版,支持更换编译器,免费而且大小不到10M,非常良心

现在一般PC上的小任务就拿这个来写,稍微复杂一些的就pytho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