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自己的app太渣,很多传感器为什么又不开放接口?

楼主(2021-03-22):
把api开放了,不是更具可玩性么
不知道雷布斯怎么想的

网友:
不能同意太多,
小米很多东西只是解决了有无问题,没有做到精细
米家自己的APP有时候更新不及时,
这时我默默的关掉wifi,用移动数据立即刷新。

网友:
有哪些没有开放?红外?一般都是标准协议的,如gps,陀螺仪,距离,温度,气压,加速度,照度,方向,声音,磁力。

网友:
然后 一堆 “xxx万能xxx" 。你不在家就能打开你家大门?

网友A:
打算用BLE读他的温湿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算用BLE读他的温湿度计

不是开放接口,你怎么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开放接口,你怎么读?

这不是打算嘛!

楼主:
你先找雷不斯喝茶吧

网友:
用电脑做网关代理,监听通讯试试

网友:
你觉得小米产品用户里有几个人有能力有意愿用API自己来折腾... 花时间来给你搞开放接口跟文档,满足一小撮工程直男的需求可能还得搭进去一堆技术支持,根本换不来任何商业利益

网友:
智能家具领域确实需要一个安全可靠的开放生态。

楼主(2021-05-30):
引用 网友A:
打算用BLE读他的温湿度计

你读成功了么

网友:
可以,挺好读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9917-1-1.html

参考这个,扫到设备,连接上,然后从对应的UUID中读取数据,再转换出来就完事了。
https://mp.weixin.qq.com/s/Cu2qJnuQr-HCn8z1D-rrCw

网友:
读取的原始数据:
E6 0A 36 B4 0A

温度换算方法
温度 = 0x0AE6 = 2790
湿度 = 0x36 = 54
电量 = 0x0AB4 =2740

实际显示:
温度:27.9 C
湿度:54%
电量: 2.742 V (读数后使用万用表测量电池)

网友(2021-08-12):
ESP-WROOM-32模块,刷AT固件
        我也获取到了 米家LYWSD03MMC温度和湿度传感器,值

        +NOTIFY:0,6,7,5,[ 14 0C 4D 51 0A ]\r\n
                2B 4E 4F 54 49 46 59 3A 30 2C 36 2C 37 2C 35 2C 14 0C 4D 51 0A 0D 0A
        +NOTIFY:0,6,7,5,[ 14 0C 4D 51 0A ]\r\n
        +NOTIFY:0,6,7,5,[ 14 0C 4D 51 0A ]\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