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2.4G USB接收器,有那些芯片合适呢?要带MCU的

楼主(2021-03-22):
2.4G是普通的自定义协议,发送端用XN297
接收端做一个像U盘的插入电脑,需要USB功能(HID键盘)

我看到有客户做出来,只有一个IC,对方说自己开了个芯片(里面是8051内核带MCU)然后封上了XN297,芯片丝印写5297,32脚的
我想应该有现成类似的芯片吧?

网友A:
NRF24系列记得有51内核的,大把拿来做鼠标键盘的.
你说的QFN32 带51内核 然后2.4G射频 支持USB,多半是用nRF24LU1,你自己查下资料比对下管脚就知道了。

网友:
另外现在好多用蓝牙芯片做的,楼主也可以考虑

网友:
博通好像有,不过是自家的RF芯片,不是XN2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NRF24系列记得有51内核的,大把拿来做鼠标键盘的.
你说的QFN32 带51内核 然后2.4G射频 支持USB,多半是用nR ...

应该不是nRF24LU1,虽然都是32脚,但我手上的不是QFN封装,丝印也不一样
而且nRF24LU1比较贵,我手上的接收器成品一个大概4.5还是5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nRF24LU1,虽然都是32脚,但我手上的不是QFN封装,丝印也不一样
而且nRF24LU1比较贵,我手上的接 ...

量大可能定制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大可能定制封装的

可能是吧,但我可以肯定不是nRF24LU1,我拿到部分资料,显示那个51核叫ICX1556 有4K RAM,而nRF24LU1的只有2K RAM

网友:
无线键鼠基本都是用NRF24LE1配LU1吧, 相当于8051+NRF24L01. 似乎也有国产山寨型号.

网友C:
年前拆了几个鼠标遥控器,用的都是BK2535,奇怪的是外面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前拆了几个鼠标遥控器,用的都是BK2535,奇怪的是外面不好买

博通的东西,基本上不会理小公司的吧,就算你能买,资料都不知道找谁

网友D:
2.4g低速数传模块(2M以下)同样调制方式(一般是GFSK),基本上都能互通,不需要特定厂家的配对用。
自己搞个收发芯片,改改设置就可以了。如果是未知协议的,用sdr收发机可以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g低速数传模块(2M以下)同样调制方式(一般是GFSK),基本上都能互通,不需要特定厂家的配对用。
自己 ...

sdr收发机是什么东西?
我是需要成本低的单芯片方案,要有usb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sdr收发机是什么东西?
我是需要成本低的单芯片方案,要有usb功能

试出来协议就不用绑在某一家的方案上了,可以选择的组合就多了。
如果是自己做一对设备,那随便选就可以了。24LE1 LU1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出来协议就不用绑在某一家的方案上了,可以选择的组合就多了。
如果是自己做一对设备,那随便选就可以 ...

协议有,现在是找芯片问题,24系列涨到9元了,以前接收器别人做才4元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