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芒微也进军M0了,推出FT32F030X 不知道价格会不会美丽。

楼主(2021-03-22):
   8位机已经被他做到极致性价比了,32位不知道有没有杀伤力

网友:
先抢产能再说吧。

网友:
居然不带传统的运放和比较器

网友A:
看淘宝的价格并不美丽,不如CH32F103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淘宝的价格并不美丽,不如CH32F103还。

CH只有64K 硬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淘宝的价格并不美丽,不如CH32F103还。

  不会吧比M3还贵吗?  CH32F103  什么价格?

网友:
看了下的确不带比较器

网友:
FMD 给力呀,这么快出Cortex M0 的MCU 了,希望价格一如既往的给力。

网友B:
预计明年M3一地鸡毛!

网友:
今年都保不住。。。。。未来真的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预计明年M3一地鸡毛!

估计没那么快,2023年应该会,不管8位、32位,都会一地鸡毛,和口罩一样。

网友:
国产的再也不想了,没一个能把手册做好的,里面错误太多,浪费大把时间。

网友:
如果带并行总线就好了

网友(2022-05-22):
咋样,感觉FT32没人用,官网连SDK都没放开下载,扣扣嗖嗖的,令人十分不爽!

网友C:
8位机一大优点带eeprom,32位机却没带,差评,

网友D:
很香很给力,带双运放,双比较器,128K FLASH,能跑96M频率,价格也非常给力,要咨询代理商,淘宝小打小闹,拿不到好价格。030,072两个系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香很给力,带双运放,双比较器,128K FLASH,能跑96M频率,价格也非常给力,要咨询代理商,淘宝小打小闹 ...

两款产品在用,性价比不错,但技术支持一般,规格书有些小错误,有些问题,发现反馈一下,他们都不明白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款产品在用,性价比不错,但技术支持一般,规格书有些小错误,有些问题,发现反馈一下,他们都不明白什 ...

应该会持续改进,反馈了问题,如果是芯片问题,可以持续跟进,肯定会有解决方案的,就算有BUG,能绕过去都不算个事,哈哈。

网友F:
这颗 好像官网SDK都没有啊?用的人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颗 好像官网SDK都没有啊?用的人较少

要找代理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8位机一大优点带eeprom,32位机却没带,差评,

都是一样的套路了。FLASH可以分出一部分做类EEPROM.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是一样的套路了。FLASH可以分出一部分做类EEPROM.

eeprom与data flash不一样,

网友D:
能实现应用就行,FLASH模拟EEPROM,小心点,也能用,大家都这么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实现应用就行,FLASH模拟EEPROM,小心点,也能用,大家都这么干。

有些场合data FLASH就是不行呢,必须要用EEPROM,要求高的场合还要用铁电,
奇怪,他们做EEPROM是长项,有优势,这颗ARM却没集成EEPROM,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有些场合data FLASH就是不行呢,必须要用EEPROM,要求高的场合还要用铁电,
奇怪,他们做EEPROM是长项,有优势 ...

应该工艺不一样,8位机,配置的存储空间不大,一般是1K,2K,4K, 工艺上全片EEPROM 和 全片nor flash 成本区别不大。
FT32 是arm ,存储空间几十K,用EEPROM 工艺,成本下不来。主要是这原因。

网友:
这个20脚跟32脚位的大概啥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工艺不一样,8位机,配置的存储空间不大,一般是1K,2K,4K, 工艺上全片EEPROM 和 全片nor flash 成本 ...

Flash与EEPROM是混搭的吧,不需要全要EEPROM,
也许是制程不同吧,不能用上现成的EEPROM晶圆设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