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哪里可以买到正宗的欧姆龙鼠标微动开关?

楼主(2021-03-22):
两个鼠标的左键不灵,用了十几年,舍不得扔,请教一下哪里可以买到正宗的欧姆龙微动开关?如蒙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WD40先试一下

楼主:
一个连击,一个是弹性变差,wd40不管用,必须换了。那个罗技的鼠标是二十年前花了一百六十五大洋买的,那会儿光电鼠标还是阳春白雪。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m6hsqqt7dd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m6hsqqt2050
买过这两个,也是替换罗技的按键,是不是真的不确定,但是肯定比罗技带的耐用多了。换完到现在2年了,每天重度使用,还在正常服役

网友:
我17年买过,目前还没艹坏。罗技原装的一年多点就完蛋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m1ocl71ec8f

别问我是那款我也不记得了。印象中换过两次。

网友A:
鼠标上基本就两种微动,长方形的 欧姆龙和正方形的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上基本就两种微动,长方形的 欧姆龙和正方形的松下

不是吧,台湾的一大堆,乐清的一大堆。

网友:
随便买过长的,装上感觉触感力度偏大,估计鼠标专用是微力按键类型

网友:
连击那种喷WD40治理的妥妥的。

网友:
弹性变差很大可能性也是润滑不良。

网友:
正宗的话得捷贸泽等等这类上面没问题的

网友B:
其实罗技鼠标上面的难道不是正品吗?你想想?所以我如果是替换鼠标按键,反而选择自己大量用过的,一种本地电子市场买到的,反而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罗技鼠标上面的难道不是正品吗?你想想?所以我如果是替换鼠标按键,反而选择自己大量用过的,一种本地 ...

罗技还真舍不得用欧姆龙,只知道微软有一款鼠标用的是欧姆龙。反正我的罗技鼠标用的是台湾的一个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罗技鼠标上面的难道不是正品吗?你想想?所以我如果是替换鼠标按键,反而选择自己大量用过的,一种本地 ...

罗技用的肯定是正品,只不过是个不入流品牌的,我有一个没出质保就坏了,懒得找他们索性自己换,当然对于鼠标按键这种成熟东西只要正规厂家出品的都可以做到2W次最低标准的,使用不频繁的场合也能用很久了。另外不铜的工作消耗按键也不同,比如专业layout工程师和专业码农,绝对是不同数量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