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内阻信号电压测量.

楼主(2021-03-22):
有一个信号,0~6v ,内阻很大5M左右,直接用万用表测会把电压拉低,  我先用运放跟随一下,但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当开关关闭的时候,相当于运放输入悬空,这时候运放输入端约有0.15v的电压,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是希望输入端为零么?

网友B:
1接信号,3接地,2接运放。

网友C:
iq::不够,发帖来凑

网友:
引用 网友C:
iq::不够,发帖来凑

3楼正解,和静态电流无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希望输入端为零么?

因为客户有时候会断开信号源
怎么确保客户断开信号源的时候运放输出等于0?

网友:
引用 网友C:
iq::不够,发帖来凑

啊哈哈哈

网友:
开关的三脚不要悬空,用个电阻到地不就好了,切换到测量档位的时候运放输入端直接到地,但是你是单电源供电,就算输入接地输出到不了0V,具体输出多少要看你运放数据手册,实在需要输出0v简易正负电源供电(如果运放可以正负电源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客户有时候会断开信号源
怎么确保客户断开信号源的时候运放输出等于0? ...

运放给个负电源, 然后用个1GΩ的电阻把输入端拉到地? 仍然会有千分之几的误差, 看你能不能接受

运放本身还得是TΩ级输入阻抗的, TL07x之类应该能满足

网友:
要用JFET输入型的运放吧,输入阻抗高

网友:
用一个模拟开关,不用时切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接信号,3接地,2接运放。

不懂和开关接法有什么关系,请指教…

网友:
突然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按3楼画个图嘛

网友:
脑回路比较长。。。。

网友:
用双联开关,一路按照原来连接,另一路接表头线和地。 当原来的开关关闭时,联动表头接地,读数为0

网友:
3接地,1与2对换一下。接通后3断开,1-2接通。断开时2与3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