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DDR参数,除了UBOOT里要改,内核里要改吗?

楼主(2021-03-23):
如题。。。。。。。。。。。。。。

网友:
大多数是不用动的,DDR是在一级引导或者UBOOT配置的,你可以看做内核就是uboot运行的一个程序

网友:
当然市面芯片千奇百怪,各家的引导流程都不一样。 还是看看手册吧, 反正我还没见过内核配置DDR参数的

楼主:
好的,反正内核就是读写,不会再设置参数了。

网友:
内核运行在DDR,这时把DDR的参数给改了,程序将无法运行。因此,内核改DDR参数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