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如何喷漆? 热变形温度是耐工作温度吗?

楼主(2021-03-23):
想做个3D打印的面板,尼龙材料要接近2000块,SLA才三百多。
但是看介绍,SLA光敏树脂热变形温度只有50度,那加工好了的面板,能耐多少度? 应该不是夏天户外太阳晒一下就软了吧?

还有就是喷漆的问题,SLA如何上色?
钣金喷漆或喷塑都有个加热烘烤的过程,3D打印的树脂面板不耐高温,可以用多少度去烘烤呢?

网友:
SLA做个样品看看的,还想长期用?想啥呢啊!

网友:
树脂一般耐热就40多度吧,开水泡都不行的。。。树脂打印就是用来试试结构合不合理,机械性能的话还不如PLA打印的。喷漆只能用模型用的那些自然风干的,烤漆不行的

网友A:
光固化树脂不属于热塑性材料,耐热绝对不止50度,我试过几种不同品牌的刚性树脂,95度热水泡都不会变软,270度热风枪吹几秒钟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固化树脂不属于热塑性材料,耐热绝对不止50度,我试过几种不同品牌的刚性树脂,95度热水泡都不会变软,27 ...

嘉立创--三维猴的介绍:

材料类型:光敏树脂(进口)
加工工艺:SLA立体光固化成型
颜色:白色
交期:48H
最佳精度:±0.05MM
推荐壁厚:0.8MM
成型范围:600*600*400MM
特点:表面光洁度好,韧性较好
热变形温度:46℃

适用范围:普通螺丝卡扣装配件,高精度模型,复杂工艺品,雕塑

这个热变形温度是加工时的加热温度吧?
完成加工后如果是46度,那岂不是手拿一会就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三维猴的介绍:

你说JLC的啊,他们的是工业级SLA,耗材都是专用的,特性不太熟悉。
我说的是普通LCD SLA,一般刚性耗材的基材都是丙烯酸树脂,也就是亚克力,特性也和亚克力差不多。

网友B:
回头给你做个实验,手头有打了一些三维猴的8000样品,有些报废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头给你做个实验,手头有打了一些三维猴的8000样品,有些报废的试试

好的谢谢。用开水烫一会应该就能看出结果了

网友:
我用的是汽车自喷漆,买稍微贵一点的喷出来还可以,或者让手板厂帮你喷。
喷之前用砂纸打磨效果才好,手板厂做出来的表面效果跟注塑很像了。如果要在阳光下用,一定要喷黑漆,不然光敏树脂一天就能晒黄,几天就很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用开水烫一会应该就能看出结果了

已实验,测试温度69度就变软了

视频最后手捏一下,很软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E&ts=161699927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实验,测试温度69度就变软了

视频最后手捏一下,很软

好的谢谢。看来还是多花点钱用尼龙材料吧

网友:
夏天放车内晒,sla能吓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