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塑料外壳是超声焊接的,拆开后,如何密封回去呢?

楼主(2021-03-23):
对防水防潮有一定要求,用胶带绑住怕是不行,因为胶带绑定处容易残留水分。
用热熔胶密封存在两个问题,1是密封不行,2是以后要拆开的话麻烦。

这种情况,该怎么把塑料外壳封闭回去呢?

补充:
密封使用材料需要达到医用安全级别

网友:
用704 绝缘密封胶

网友:
尼龙扎带+AB胶

楼主:
704硅橡胶是医用安全级别么?

网友:
氰基丙烯酸酯 — 502

网友:
502家族有医用级的

网友:
最好是换防水盒,找合适尺寸的,有量就开模具做。

网友A:
可以找找乐泰的,我们做水下密封有时候会用乐泰的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找乐泰的,我们做水下密封有时候会用乐泰的胶。

乐泰的胶是医用级的?

网友B:
担心以后还要拆开嫌麻烦?那就用透明胶带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担心以后还要拆开嫌麻烦?那就用透明胶带不就好了?!

透明胶带防水不行,而且没法水洗清洁

网友C:
ABS材料的话,用PVC胶啊,打一圈

还有现在抖音上经常出现的油性胶,也很厉害,,滴上去,发出大量热。昌烟,把塑料自动熔化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S材料的话,用PVC胶啊,打一圈

PVC胶好拆么?PVC胶是否医用级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PVC胶好拆么?PVC胶是否医用级别?

PVC胶就是你家粘水管的。。五金店都有 5块钱一瓶。。

粘上就拆不了, 会把塑料熔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PVC胶就是你家粘水管的。。五金店都有 5块钱一瓶。。

粘上就拆不了, 会把塑料熔在一起 ...

这种能溶塑料的,以后是不是没法拆开外壳了?

网友:
这。。。  超声波焊接拆开要求以后继续反复拆装防水还要求医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泰的胶是医用级的?

乐泰,有医用级别的胶

网友:
一般用硅胶

网友:
能无损拆开已经很幸运了......

楼主(2021-05-07):
硅胶密封一般是用做绝缘?

涉及机械衔接,强度会不够?

网友D:
医用的设备还这么差钱么?

无论你用的胶是不是所谓的医用级,你这样拆完再封起来都不可能还是医用级设备,用在医用场合出了什么岔子后果很严重。

如果不是用于医用,又何必纠结是不是医用级呢?像楼上说的PVC胶水还不是用来粘自来水管的?

网友E:
医用级别? 楼主在维修振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医用级别? 楼主在维修振蛋么?

你这回复很有头条网友的范啊,笑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医用的设备还这么差钱么?

无论你用的胶是不是所谓的医用级,你这样拆完再封起来都不可能还是医用级设备, ...

自来水用pvc影响不大,因为不直接接触人体,再说水流大,pvc对人的影响就更小了

自来水管用pvc胶水和口腔器材用使用pvc胶水,区别还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