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新项目类似于LED广告屏,

楼主(2021-03-23):
如题,现在要求是三色led,7x55,385个三色灯   因为我第一次接触这种东西,我第一反应就是散热问题,

所以需要铝基板还是用普通玻纤板就可以了。

网友A:
不说一下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一下功率吗?

每种颜色预计都要推15MA左右

网友A:
不说一下间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一下间距吗?

产品尺寸是580*62MM  灯与灯之间的间距是8.6mm,  7x55的矩阵

网友:
这种需求普通FR4就行,不需要铝基板。

网友:
肯定是扫描驱动吧,不是静态的。

网友:
学一下胸牌,一颗CPU搞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