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51 的串口 REN 的作用还是有点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2021-03-23):
SCON 有个 REN 位,启用或禁止 RXD 接收,但是没有 TEN 位来禁止 TXD,所以搞得我有点糊涂:

问题一:

REN 仅仅用来启动或禁止串口模式 0 的工作?

还是用来彻底禁止 RXD 部分的工作?

问题二:

若用来禁止 RXD 的工作,是否意味着不管 RXD 引脚上的信号跳变(起始位 0 电平)?

或者只是有接收操作但不保存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A:
ren是使能整个串口接收的,与串口模式无关。

数据从io口到内部移位寄存器然后再到sbuf,ren为0后移位寄存器会不工作,无视输入的数据,更加不会到sbuf。所以结论是不接收任何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n是使能整个串口接收的,与串口模式无关。

数据从io口到内部移位寄存器然后再到sbuf,ren为0后移位寄存 ...

兄弟非常感谢,就差这部分内容没有厘清了。

模拟器的所有框架代码完成!

网友B:
挺神速的嘛,截个界面图给大伙瞧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神速的嘛,截个界面图给大伙瞧瞧呢

现在只是核心代码,就是 DOS 下的输入和输出,没有用户界面。

我要先除 BUG,除完了稍微优化一下后再添个 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