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ZYNQ DDR方面的问题,PS 和PL 是否都需要接DDR

楼主(2021-03-23):
如果我用ZYNQ 的 FPGA来处理图像资源, 但是又用  ZYNQ的PS 端来跑 系统UI , 这种情况下 。我需要PL 和PS 都设计DDR部分电路吗?

加一组DDR 得画图干两天,  太累了

没有玩过 ZYNQ 总觉得很高级

网友A:
不用,hp端口可以直接用。你可以改dts保留一块内存出来给pl用,cpu可以通过dev/mem设备直接访问pl内存。但是zynq7最大只能1gb ddr3,所以看你需求了。

网友:
PL端可以通过HP 直接访问DDR,我觉得不需要2组DDR

网友B:
哈哈,不愿意layout可以外包啊
劝领导花点钱,给自己节省时间干更多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愿意layout可以外包啊
劝领导花点钱,给自己节省时间干更多的活 ...

哇哈哈 我就是 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hp端口可以直接用。你可以改dts保留一块内存出来给pl用,cpu可以通过dev/mem设备直接访问pl内存。但 ...

PL 访问 PS端的 DDR 速度上还可以吗?

网友C:
多接点ddr好,用着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接点ddr好,用着爽

  DDR 的等长线 画的时候就不觉得爽了

网友C:
要求不高的,我用4层板子 都画过70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hp端口可以直接用。你可以改dts保留一块内存出来给pl用,cpu可以通过dev/mem设备直接访问pl内存。但 ...

我现在的设计 是 KINTEX 7 +STM32H7 的结构来设计UI, 电路还没发出去 ,总在想要不要改成 ZYNQ 去实现  稳定性应该会更好才对,但是估计  学习成本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高的,我用4层板子 都画过7020

7020 不带 GTP GTX 这个很遗憾呀   要整估计得7035以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设计 是 KINTEX 7 +STM32H7 的结构来设计UI, 电路还没发出去 ,总在想要不要改成 ZYNQ 去实现   ...

z7可以直接上linux,就是显示比较费劲,反正我没搞定。果奔就随意了,vitis生成fsbl就能直接运行了。hp可以跑满,毕竟才64bit 最大200mhz,-1的片子只能150mhz左右,2个口才跑满ddr3。关键的一点是不需要例化mis了,这玩意超占地方还容易出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z7可以直接上linux,就是显示比较费劲,反正我没搞定。果奔就随意了,vitis生成fsbl就能直接运行了。hp可 ...

也就是如果我pl去调用ps端的ddr不需要例化ddr对吗? 如果我调用pl的ddr却需要例化ddr ,那还是ps端的ddr更简单了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ps没下代码,也可以pl调用ps的ddr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如果我pl去调用ps端的ddr不需要例化ddr对吗? 如果我调用pl的ddr却需要例化ddr ,那还是ps端的ddr ...

必须得有ps程序。哪怕你sleep都行。ddr在程序里初始化

网友:
zynq ddr是挂PS端,所以PS跑不了必须要, PL访问也是通过总线。

网友D:
请教LZ 7010 四层板布得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得有ps程序。哪怕你sleep都行。ddr在程序里初始化

相当于ps初始化后就可以了吗?那需要上操作系统还是说裸奔也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于ps初始化后就可以了吗?那需要上操作系统还是说裸奔也可

随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LZ 7010 四层板布得通吗?

布得通,能不能跑跑速是个问题,尝试过4层搞020,只有一个完整的地,ddr只能稳定200M,跑不了533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布得通,能不能跑跑速是个问题,尝试过4层搞020,只有一个完整的地,ddr只能稳定200M,跑不了533 ...

最少要几层?

网友:
6层应该可以吧,叠层做好,中间两层的间距拉大,类似于假八层那种,不过假八层比6层贵些。

网友:
后来增加了2层地,一共6层,就可以很欢快的跑533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