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W 3V左右LED灯珠用什么驱动芯片

楼主(2021-03-23):
最近在做一个产品,要驱动10W的led灯珠,单节锂电池供电,用什么驱动芯片能搞定

楼主:
目前在用一款国产,容易损坏

楼主:
找过了,没有

网友:
电流大了。

网友:
单颗灯珠?最近也在找方案!

网友:
用上述2个外置MOS的吧,选极低内阻的MOS

网友:
翻下之前小黄灯的电路,就是单节锂电点LED灯
压差太小降压方案不好做

网友:
用10个7135并联驱动嘿嘿

楼主:
主要是led灯珠电压范围是3-3.8v,所以只能考虑升降压的,打算用个升降压的芯片加运放来实现恒流,不知道能不能稳定,目前看中TPS62030还有南芯的SC8721

网友:
LED单颗10W么,确实不好控制。还是运放加MOS组成恒流,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网友:
MT7282怎么样?

网友:
晒个自用的恒流板,可单锂供电,采样电压50mv,改变R1,R6采样电阻就可以改变恒流电流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mt7282,质量不行,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mt7282,质量不行,容易损坏

我正准备用这个IC,有啥坑吗?

楼主:
SW脚位置,经常烧出一个洞,联系原厂,原厂不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SW脚位置,经常烧出一个洞,联系原厂,原厂不理

我看跟这个IC功能类似的有好几个。国产的估计都是个样子的。

楼主:
还有哪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