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一个60v63ah电池包

楼主(2021-03-23):
组一个60v63ah电池包,铁锂电芯20串,这次用上智能保护板。

网友:
成本是多少啊?

网友:
铁锂的压差这么低?放完电压差是多少?

网友:
afe芯片是哪个?

网友:
给看看智能保护板呗?

网友:
我有个老年代步车,用这个正好合适。关心价格如何。

网友:
总感觉锂电池就是一个炸药包;

楼主:
材料费用2K多一点。这个尺寸375*280*180mm,重量是30Kg左右。保护Tb买的360元。

网友:
lz玩这么大,应该上点焊比锡焊好吧

网友:
这是给4轮电驴子用的吧?

网友:
楼主,可以研究一下,MOS管温度是怎么算出来的吗

楼主:
  铁锂电池安全性很高的。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基本不会起火爆炸。安全的锂电池还有钛酸锂、锰酸锂电池,只是性能有差别。
  还有其它类锂电池,安全系数底些锂电有 镍酸锂(LNO),钴酸锂(LCO),以及镍钴锰酸三元锂(NCM),镍钴铝酸三元锂(NCA)
下图一是我拆解旧铁锂(半电大内阻),别一图是别人拆解全新的铁锂(己放完电)。
铁锂拆解过程完全没有异常。只是打开电极的时候,露出空气才有一点微弱的火花。

网友:
拆机旧电池,B品电池还是不要玩的好,那是对生命的不负责。